挤出机机头压力

楼主(2018-02-08):
单螺杆橡胶挤出机机头压力范围是多少?刚使用半年的挤出机,一开始正常工作机头压力为几个兆帕,目前压力能到达20兆帕,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肯定异常。要是真的是20MPA这个压力,挤出机早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异常。要是真的是20MPA这个压力,挤出机早就爆了。

螺杆停止转动后,压力表显示压力还是5.7mpa,将压力表置零后,挤出压力在13Mpa左右,是压力表的问题吗?

网友:
先看看机器名牌上的工作压力是多少?带压的机器使用还是要多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杆停止转动后,压力表显示压力还是5.7mpa,将压力表置零后,挤出压力在13Mpa左右,是压力表的问题吗?

我们公司的挤出机正常压力在4MP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挤出机正常压力在4MPA左右

今早将挤出机机头拆下,不喂料的情况下压力降到0.2mpa,下午看一下正常工作压力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2018-03-23):
您好,有机头设计资料么?

网友(2019-08-01):
这个要看加工的是什么材料吧,压力高,是不是过滤网太密了

网友(2021-07-27):
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机头压力10几差不多,但正常走料了,只有几个兆帕,你20显然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