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的散热问题

楼主(2018-02-08):
有哪位大神知道工业交换机的散热要怎么设计散热效果才好

网友:
工业交换机,对于散热而言,就是机箱机柜
大概过程
要求电气人员提供发热功率以及热源分布
查手册,简单的说就是单位体积的发热量,对应不同的散热方法。比如加散热片(散热片形状与散热效率的关系,查手册);加风扇;用特殊散热手段(价格就贵了)
一般结构设计人员,会根据发热量决定机箱机柜的总尺寸。也就是总体设计。当然,总体设计不只是散热一项

网友(点评):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_^

网友:
先翻传热学

网友:
可选用导热系数大的材料来制造传热元件,或减小接触热阻并尽量缩短热路径。

网友:
有条件也可以上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