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环境温度的升高齿轮箱的温差会增加还是降低

楼主(2018-02-08):
有一齿轮箱用ISO150润滑油和ISO100润滑油在室温10°C时,齿轮箱的温度都是70°C,温差为60°C。假如轴承、齿轮等的摩擦生热量不变,环境温度达到了35°C,那时温差会变大、变小还是不变呢

网友:
齿轮箱温度上升

根据假设:热源情况不变
这时环境温度上升了25°,齿轮箱温度也跟着上升25°吗?一般不会。
齿轮箱温度,发热量与散热量平衡的结果
齿轮箱散热有三个途径:传导、辐射和对流。现在,传导和对流应该受到影响,但实际影响要受到工况条件。辐射影响不大。简单说,仅仅这三个因素,温度是要升高,但不至于升高25°
不过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润滑油的粘稠度,随着温度升高会下降,关系是非线性的。
润滑油的粘稠度下降,有两个影响。一是搅油功率下降,发热量减少;二是润滑效果变差,发热功率增加。
类似这样的因素还有
根据经验,箱体的温度要增加。增加几度说不清

网友(点评):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网友A:
这不得建立传热模型吗,哪像楼上洋洋洒洒,怎么还从传热扯到粘稠度了。

网友:
就跟3楼说的一样,到底是多少度?要计算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升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得建立传热模型吗,哪像楼上洋洋洒洒,怎么还从传热扯到粘稠度了。

齿轮润滑,是要在两个齿面间建立薄薄的油膜。而油膜的建立和润滑油粘度有关。粘度为零,建不起油膜。
如果两个面干蹭,那要损失多少功率。损失的功率就变成热量了
反过来,粘度越大的液体搅动起来自然损失功率多(发热量大),而粘度低,搅动功率就小。比方说,两个桶,一桶装普通水,一桶装沥青(热的,可以流动),你觉得那个桶搅拌起来省劲?
道理应该明白,但不是说就要建立传热模型,才能解决问题
凭经验,已经知道趋势了。如果想知道到底是多少度,做个试验。
工程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2018-04-08):
引用 网友B:
齿轮润滑,是要在两个齿面间建立薄薄的油膜。而油膜的建立和润滑油粘度有关。粘度为零,建不起油膜。
如 ...

大侠说的粘度对油膜的影响发热量的多少,为此用了150号和100号做了对比,两者温度差相同,所以才假设:轴承、齿轮等的摩擦生热量不变,环境温度达到了35°C,那时温差会变大、变小还是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