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精度

楼主(2018-02-08):
这几天看书,看到如下两段话,对于导轨在水平面内直线度对加工零件的几何精度影响很大,这句话好理解,对后一句话,导轨在垂直平面内直线度是机床一系列几何精度的根本,不好理解,比如外圆车床磨床,明显是导轨在水平面内直线度更重要。

网友:
我觉得这书上说的很明白了,你说的“明显”我的理解和你刚好相反。
第一页的倒数第二段和最后一段你再好好理解一下。
楼主这本书的书名可否告知,先谢过了。

网友:
你可以想一下铣床。。。。立式导轨的。

网友:
结合书上提到的机床结构形式在想象一下精度的要求就会好理解点

网友:
导轨运动直线度包含两个两个平面,水平面和垂直平面,在机床行业,常用偏摆角和俯仰角来判定导轨运动直线性,关于你提到外圆车削过程中,导轨的运动直线性直接决定了外圆车刀刀尖点的位置,影响机床加工精度。车削过程中,刀尖点存在上下,左右,前后,两个方向的运动可能性,刀尖左右运动去除材料成型,构成了直径一致的光滑外圆表面,而刀尖在前后及上下方向上的移动将对加工表面产生影响。使得加工表面面形精度下降,夸张一点讲,即水平方向上曲线及垂直方向上运动曲线即刀尖运动曲线在笛卡尔坐标系上的投影。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你的书名叫什么

网友:
楼主,这本书名是什么,谢谢

网友:
同求书名,楼主貌似理解错了,接合实际在想想吧

网友(2018-03-10):
各位大神,谁知道这本书名是什么,找了好久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