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米立车大盘转数上不去。哪位师傅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8-02-08):
     我们单位有一台武重6.3米双柱数控立车,西门子802D系统。最近主轴转数给的30转/分钟,早晨开始工作到下午五六点钟转数降到每分钟4转左右,怎么调也上不去转。哪位老师傅看看分析一下原因为什么。

网友A:
这种主轴都是带编码器的,大多是电控方面出了问题,首先检查直流调速器(武重6.3米应该是直流电机驱动的)。

网友:
我们以前用的数控立车,主轴传动是电机皮带传动,后来因为使用的时间长了,皮带有磨损,就出现过丢转现象,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数控立车,主轴传动是电机加皮带流行了好一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轴都是带编码器的,大多是电控方面出了问题,首先检查直流调速器(武重6.3米应该是直流电机驱动的) ...

问题是无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无报警。

看看是不是皮带打滑

网友:
机械方面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不在现场不好说。

网友:
这个有没有相应的M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