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挑战一下三通管造型----经典曲面练习

楼主(2018-02-09):
如图,软件不型,看看做典面的能力,能吃几分;如果能达到G1, 即所有曲面连接处都相切过渡为及格; G2即所有曲面连接处都能达到曲率过渡,或者G1过渡,曲面饱满,光顺 为优秀。

欢迎大侠来挑战!

楼主:
满分10分, 给自己6分,算免强及格。

网友(点评):
您能得几分,呵呵

楼主:
图中有STP格式,下载挑战一下!

网友(点评):
3D上传不了,想战的自己建一个吧。

网友:
献丑了

网友(点评):
高手,10分

网友:
以前画的

网友(点评):
曲面能力,10分!

网友(点评):
不是用PROE CREO做的哟。SW曲面一样行的。

网友:
凑个数

网友(点评):
8.5分,总体很好,三通交汇处,有平面处理。

网友(点评):
哈哈,我能说一下,我是用拉伸,切除,倒圆角做的吗?哈哈哈

网友(点评):
你这个思路很好,方法没有高低,思路才是关键,这个例子,中间那部分处理才是难点。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小白求助哪位高手能分享一个绘图步骤?

学习一下。。

楼主:
做的好,能力是第一, 其次给软件选用,或命令选用也有一定关系;

PROE 较早的版本,有一个高级命令,N条边成曲面的,这个命令对这个造型帮助很大; CREO 版本好像没有这个命令了。

另外,会用造型(style)构线,做曲面的; 也是比较简单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曲面造型的思路很重要,我的体会就是方法越复杂,越是做不好。

4# Easn   能力很强,不但做的好,时间也非常短,在发贴不到一个小时就OK了。

网友:
加一

网友(点评):
曲面做的不错,10分水平!三个管的距离控制的不比较好.

网友:
SW 也做个中心大截面的

网友(点评):
像这种三个管距离比较远,做曲面,中间部分处理好是很难的!右上角管口曲面过渡,和中间部分还需要加油。

网友:
我做的都很别扭

网友(点评):
最后一张图比上面一种做法,更好! 上面一个可以给6分,下面一个要给10分。

网友:
小的果然好弄

网友(点评):
兄弟加油,如果你中间部分能处理好,你的曲面水平,要上升3个等级!

网友:
曲面再好,也没见过哪个需要这种建模的招聘,都是什么什么数据理论要懂要会算,软件能力那人家招聘的没这概念

网友:
倒圆角就能做出来的,非也弄什么曲面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不会做的吗

网友:
不知道能得几分

网友(点评):
中间部分平面,还是曲面看不出,如果是曲面做出来的,10分,没问题。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p3
我一直想问UG前辈们为什么不喜欢用填充曲面。

网友:
给我70分吧

网友:
建议题主提供一下详细设计,这样画出来会更专业!

网友A:
大侠;请教下;上面那种我可以做出来,(我的思路是用弯管扫描,然后阵列,然后把中间缺的三角形用拉伸补上),但这样中间是平的;下面那种中间鼓起来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能告知一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教下;上面那种我可以做出来,(我的思路是用弯管扫描,然后阵列,然后把中间缺的三角形用拉伸补 ...

第二种是先建了三段管 曲面切割管内口 每两管间侧边放样 最后上下曲面填充

网友:
原来是要附件才行吗,

网友(点评):
完美,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是先建了三段管 曲面切割管内口 每两管间侧边放样 最后上下曲面填充

谢了,大概懂了,试下去

网友:
感觉非常有意思!

网友(2018-03-22):
刚画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