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关于密封问题

楼主(2018-02-09):
最近工作遇到一些密封问题。  现有如图所示一个装配体:
尺寸:A、B外圆尺寸为300mm左右。

材质:A为玻璃钢材质、B为铝合金。

连接:A、B通过M8不锈钢螺栓连接,A上为光孔,B上为螺纹孔。
结合面:,A为非加工面,粗糙度很差,表面有起伏。B为加工面。
工况要求:装配体要求水下1.5M不漏水。安装后使用环境承受有较大振动和加减速,
   目前方案两种:        方案一:AB之间添加密封槽或者密封垫。
        方案二:B加工密封槽,加装密封圈,同时A、B之间涂抹密封胶,紧固螺栓。

        方案三:A、B间添加硅胶垫,同时涂抹密封胶,紧固螺栓。
方案一失败,
方案二、三均防水试验成功。

但目前有个问题,使用密封胶,拆卸极为费力。。。
请教,是否有其它密封方法?或者如何解决?

补充内容 (2018-2-10 18:50):
谢谢各位的答案,但好多人不仔细看我的描述。

补充内容 (2018-2-10 18:52):
补充一下:  此装配体为室外环境使用,从东北严寒到南方酷热都会使用。

网友:
这里可以选用粘性不是很强的胶,这样拆装就比较方便

网友A:
可以给a上做一个法兰圈,然后再a和b直接,a和法兰之间垫上两层橡胶圈,螺栓就能给足够的力压紧,

网友B:
填满玻璃胶,拧紧螺栓

网友C:
应该是玻璃钢表面粗糙度很差,有起伏导致密封垫效果不好。
而后两种方案都有涂抹密封胶,恰好弥补了上面的缺陷,所以还是要从可以解决接触面不好去考虑,A的接触面要是能处理一下就好了,1.5米随便加个橡胶密封垫螺钉压紧都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但是现在如果有密封胶拆卸太费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填满玻璃胶,拧紧螺栓

玻璃胶不行,试过了,工况有振动,很快就漏水了。

网友(点评):
有振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a上做一个法兰圈,然后再a和b直接,a和法兰之间垫上两层橡胶圈,螺栓就能给足够的力压紧,

两个随便哪个加个法兰就可以

网友D:
a零件翻边,然后涂704搞定,我们都是这样搞的,和你结构差不多,你也应该是天线吧

网友E:
有没有温度限制的要求?

网友F:
加硅胶垫然后用螺栓密封相对来说方便点,关于螺纹密封胶可以选择不用,另外水下作业管路和螺栓容易锈蚀,建议用点防卡油膏或者做防水的涂层

网友:
外圈用橡胶套套上后用卡箍卡死,螺栓换有橡胶圈的密封螺栓

网友:
建议采用AB强力胶,防水防热,适用于不同材质的物品相粘接。

网友:
密封垫要有一定的厚度,以吸收振幅。开槽是增加了厚度,打硅胶是增加了面积。

网友:
A是产品,B是工装吧。
1.硅胶垫适当加厚
2.不用螺栓压紧,做个厚压盖压A法兰边,厚压盖接触面贴胶带保护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玻璃钢表面粗糙度很差,有起伏导致密封垫效果不好。
而后两种方案都有涂抹密封胶,恰好弥补了上面的 ...

分析到位。。
目前也是考虑是否将A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零件翻边,然后涂704搞定,我们都是这样搞的,和你结构差不多,你也应该是天线吧

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温度限制的要求?

室外环境。东北的严寒和南方的酷热都有。。。而且有频繁振动和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硅胶垫然后用螺栓密封相对来说方便点,关于螺纹密封胶可以选择不用,另外水下作业管路和螺栓容易锈蚀,建 ...

水下做IP68试验。
使用为室外环境。东北的严寒和南方的酷热都有。。。而且有频繁振动和加减速。

楼主:
好多人不看我的描述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