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波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8-02-09):
       吸波材料:又称噪音抑制片/磁性片/电磁波吸收体,是由磁性材料和树脂制成的富有柔性的磁性薄片;吸波材料可在宽频带的频率范围内抑制电子设备产生的辐射噪音、对电磁干扰(EMI)吸收并转化成热能散失掉,成为电子设备EMC的完美解决方案。吸波材料可作为移动设备(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数码相机、游戏机、手机FPC/FPC的噪音吸收;可降低各种电子设备的电磁辐射(CPU产生的噪音等)可降低屏蔽框内部的EMI(共振、串扰)可用于液晶彩电、DVD、DVB、一体机电脑、电视高频头、GPS导航仪等防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
愿闻其详,有没有可以在工业上使用的抗干扰材料

网友:
EMI用的不是掺银掺铜的吗,什么时候用磁性材料了,那电子设备还能用吗?

网友:
我以为说的是飞机外表的涂层

网友:
吸波材料,指能吸收或者大幅减弱投射到它表面的电磁波能量,从而减少电磁波的干扰的一类材料。在工程应用上,除要求吸波材料在较宽频带内对电磁波具有高的吸收率外,还要求它具有质量轻、耐温、耐湿、抗腐蚀等性能。

网友:
有些类似于隐形战机上面用的材料了。

网友:
学习了,移动设备还包括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