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位移分析,SOLIDWORKS有限元

楼主(2018-02-09):
最近在做机架的位移量分析,用solid works简单分析了一下,看到位移量在0.02左右,这算正常吗?望大神求助

网友:
看你的应用场合要求啊。。。才能知道这个值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A:
这个大不大是跟你的设计有对比的,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上2为说的都对,这个变形量是否对要根据你对变形要求的限制条件确定。

网友:
你可以把源文件发过来,大家一起分析下。

网友:
为什么觉得正常,为什么觉得不正常。为什么你没有判断依据,为什么你单单依靠软件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不大是跟你的设计有对比的,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我的要求工作面的平行度在20丝之内,过去没分析过机架在受力情况下的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2为说的都对,这个变形量是否对要根据你对变形要求的限制条件确定。

因为受力才3000N,方通焊接的机架已经变形0.02MM,感觉这有限元分析是不是靠谱

网友(点评):
焊接应力去除了吗?焊接件也会变形的。另外,有限元中对焊缝不好处理。想知道各位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点评):
分析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不大是跟你的设计有对比的,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3米长的机架

网友:
完全靠谱啊。因为力太小,变形也小啊。估计你没加自重,加自重变形会更大的。

网友C:
位移2个丝,相当于没有变形嘛。

网友:
位移多少都可以,只要同步,譬如坐高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移2个丝,相当于没有变形嘛。

为什么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