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假期还有两天,年尾求助!

楼主(2018-02-09):
如上图所示,此为客户提供图纸的一部分,零件2 需要压入零件1槽中,求各位指教,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实现 ,先谢过

网友:
加点润滑油硬塞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看装配情况里面磕碰点关系不大,就是个防掉出。

网友(点评):
铁氟龙材料还用加润滑油?

网友A:
热胀冷缩不行么?

网友(点评):
一个件是非金属,应该不行。

网友:
润滑 压入啊

网友B:
做个工装,如图。两侧涂润滑油,然后用压力机压下去。

网友:
大不少呢,要不要修个倒角

网友C:
做个导向的喇叭口,防止角落处划伤铁氟龙。

网友:
还就得压入装配,外柱面比内孔面大不少呢

网友:
环子多吗,304又压不坏,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
不搞了回家过年

网友:
零件1内柱孔明显比零件2内孔要大些,2楼的工装思路很不错。

网友:
零件2的外圆比零件1的内孔大很多啊,硬挤的话的话,零件2能受得了吗

网友D:
把铁氟龙放冰箱里动一下就能放进去了,

网友:
把铁氟龙放冰箱里动一下就能放进去了!

网友:
特氟龙是硬压进去的,楼主别想复杂了。

网友E:
你加个导向用压力机压压试试,特氟龙应该允许一些变形量吧,看公差打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装,如图。两侧涂润滑油,然后用压力机压下去。

感激不尽,打算用此方法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胀冷缩不行么?

内外径都有限制,热胀冷缩法还是会有限制,压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导向的喇叭口,防止角落处划伤铁氟龙。

谢谢,打算用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铁氟龙放冰箱里动一下就能放进去了,

冷冻零件2内径会受限制,压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加个导向用压力机压压试试,特氟龙应该允许一些变形量吧,看公差打不少呢

网友:
5楼是规范方法。
使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应该知道材料的基本性质。
四氟乙烯会蠕变。楼主查一查“蠕变”含义,心里就会有底了。

网友:
压机押进去材料会坏吗/

网友:
想问下楼主安装5#的方法压进去了吗,

网友:
五楼的办法可行,但是配合精度,锥面角度要算好

网友:
就5楼那种方法最好,第一,零件2不用另外处理,第二,对零件2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网友:
角度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