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三位电磁阀的区别

楼主(2018-02-09):
那个大侠给分析一下两张图片(红圈)中都是五口三位中封电磁阀,符号有不一样。这其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求解惑

楼主:
最好能举例说明下

网友:
原理本质上一样的,并无什么不同。
只是画法稍有不同。

网友(点评):
一个中封一个中泄啊

网友(点评):
对不住 蚂蚁大帅

网友:
有,相同位时通路的方向不一样,仔细看里面的箭头,箭头表示那个口和那个口相通的,如第一个,当左位工作状态时23和14是想通的,二第二个,当左位状态时,rb和pa是相通的,感觉你气动的基础不是差的一点两点哦,建议你还是去找一些资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原理上实际就是一个东西,只是接口形式不同,

网友(点评):
看你理解到哪个层面的原理了,若是理解电磁阀层面的原理,确实是一样的,但若是理解到功能区别的原理时,那就真有区别了。

网友(点评):
是的同一个原理符号,比如叠加式和管式的差别。

网友:
p是流体入口,下面那个图p口两边的接口是直接排空。上面那个图假如阀芯换到中位,管路中的流体是不能排出的。然后你把两个电磁阀放到你的流程中,然后阀芯分别换到左边和右边,你就能看出区别和功能,也很好理解。

网友:
看着像只有左右的区别吧?学习一下

网友:
两阀A口都接气缸后端进气,向左切换, 第一图,活塞杆伸出;第二张图,活塞杆缩回;

第一张图排气处连接有管子,  第二张图,直接连接消声器, 这样理解是不是错的?

网友:
没什么区别吧,都是双电控的,不存在接反的情况吧,如果有的啊,对于工作位A来说,方向不一样?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网友:
这是讲的中位机能,有中封、中卸等功能。

网友:
功能一样,只是控制电磁阀时用的逻辑不一样。

网友:
如果非说有区别,前者是内控内泄,后者大概是内控外泄吧,其它的所谓区别是不存在的,如果都是管路安装的话,容易反的是气复位阀和NAMUR阀

网友:
我问问SMC的,我看了半天样本也没找到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