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熟悉电缆生产设备的吗?如何不停机剪断电缆?

楼主(2018-02-09):
目前手上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生产3mm直径的电缆线,挤出电缆不停的快速运动,我想在后面加个剪刀定距离剪断电缆,但在剪断的时候剪刀下刀会短暂挡住后续电缆的运动,干如何控制?

网友:
剪刀随线运动。

网友:
剪刀是随动的,和电缆同速

网友:
出现口同速运行同一段距离

网友:
切断之后,电缆再如何抽头绕盘呢?必定有好多弯弯绕,有一个重坨暂存段吧,之后一个压停段,迅速切断,穿针引线,绕新盘。

网友(点评):
嗯 这个我考虑过 但是我这个切断点需要记录距离 需要和计米器配合

网友(点评):
问题转移了,转移到如何检测长度,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A:
双盘收线、自动切线、自动换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盘收线、自动切线、自动换盘

这个办法好。

网友:
454141017  问题转移了,转移到如何检测长度,确实有点麻烦。  发表于 刚刚

南京非标自动化 嗯 这个我考虑过 但是我这个切断点需要记录距离 需要和计米器配合 发表于 1 小时前
计米精度不大,做过开卷机,那是计毫米的。

网友:
长度用编码器、到长度后勾刀动作。人机界面 进行数据记录、自动清零

网友(点评):
勾刀动作?

网友:
切刀有夹线功能、勾刀动作是把线拉过来定位好切割。要转换的收线架高速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