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杆与手球如何配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8-02-10):
请教各位高手,出现以下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或优化措施。
我司是装配汽车换挡机构的,因此手球零部件和机构的零部件都是委外加工的。有一款产品,我司发货时,机构和手球分为两个物料,发货给主机厂,由主机厂自行装配。主机厂反馈在装配的过程中时常出现一下的不良点:
控制点:1、方向性:手球档位字母朝向处于正方向:
              2、手球松动:手球装配到位后,手球不能有过松现象:
              3、配合关系:手球底部平面与皮套框塑料平面应有预压效果,避免发出异响
目前发生的装配异常点:
     1、手球拧不到底与皮套框间隙挺大,但手球已无法继续往下拧,或者档位朝向不对;
     2、手球与皮套框间隙良好,但档位朝向不良,员工调整方向,但是手球已拧不动,若反方向拧,会过松。
现在主要出现的问题点为上述第二点。
    针对这个结构,手球与金属杆螺纹固定方式时,应该靠金属杆顶部与手球螺纹底孔平面接触还是靠金属杆螺纹底部倒角小平面与手球本体台阶小平面接触。

网友:
对汽车这结构了解不多,但是有一点愚见:若是金属杆是先固定好的,螺纹的起始切削方向就限定了手球(手球应该是模具出来的,螺纹开始的位置固定了)安装后的朝向。所以要计算限定金属杆螺纹起始方向相对位置,而不能随意了,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最终锁紧方向不同的情况。
或者说螺纹不用拧到底,而是在结构件加一个弹性预压装置来紧固(压缩量至少一个螺距),就不用管什么方向了。

网友:
对这行业不了解,不可以用螺纹胶吗?

网友:
弄个大品牌的拆开看

网友A:
最后1.2 两个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问题;解决办法保证螺纹长度与手球拧好后,拧到位,没有间隙,可以向顺时针有偏差,偏差不能越过半圈,这想这个肯定可以做到,然后在把手球拧一下来,把螺纹根处台阶垫0.2的垫片,这样去调试;调试好后打螺纹胶; 我想做车上用品,这点过程不能算麻烦。

网友(点评):
一样就不需垫了,这种用法也多;都是弥补公差造成的问题;比如锥齿配合,过紧噪音大,都是用垫片一片一片调试的;还有就这是种螺纹配合对旋转角度要求严格的, 当然内行能理解,外行不关注,至少内行人不会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1.2 两个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问题;解决办法保证螺纹长度与手球拧好后,拧到位,没有间隙,可以向顺时 ...

这样人为垫厚度,如果都一样还行,如果每个都不一样,嘿嘿,你等着被喷吧。

网友:
档杆上备一个防松螺母,正常组装,确定好手球位置时,把事先已经在档杆上的螺母向手球方向紧固,这样手球就不会松了,还能确定手球方向,必须用防松螺母,因为防松螺母里有尼龙防松垫,确保长时间使用备母不松动,工艺上只需在档杆上加一段螺纹即可,防松螺母市面上很常见,不会增加很大成本

网友:
二楼说的对,球头螺纹是固定的,能做的就是限定档杆螺纹起始位置,关于预压防尘罩可考滤缩短档杆1-2MM

网友B:
双螺纹可任意方向锁紧

网友:
1、方向性问题建议方案:必须是螺纹链接吗?直插的也可以吧,做好定位,手球插入孔与金属档杆可以加隔套大过盈配合
2、装配间隙方案:自查金属杆设计图纸的尺寸公差控制是否正确,总长太长或者螺纹高度过长都可能导致有间隙,

网友:
注塑产品变形量大,螺孔部分能不能考虑换成金属的,不过这样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同意10楼,金属档杆上做定位槽,手柄套上去方向一定不就行了

网友:
把手柄内螺纹做成一个外部滚花的单独部件,跟档杆装配锁紧后直接涂胶压到注塑部件里面

补充内容 (2018-2-28 16:54):
那就把球和芯做成分体的,换球的时候也是先把芯拧上然后把球涂胶压上,
或者直接压上不涂胶

网友(点评):
好是好,但如果换球那就也同时要换杆

网友:
保证不了加工精度 可以在手球下配个锁紧螺母 不知皮套是哪里生产的  他应该和手球连接 或者相互可以旋转 或者固定 调好方向用锁紧螺母固定就好 这是最简单好制造的方法!或者手球下部侧面做固定螺丝 用装饰遮盖 换挡杆对应位置开槽!都是传统做法!

网友:
还可以在现有手球内装一个弹簧 压力比较大的那种  设计好长度和压力 好处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调节量 现有挡杆螺纹适当缩短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螺纹可任意方向锁紧

你说的,双螺纹是指唐氏螺纹吗?
有没有这个螺纹实际应用? 能不能详细展开介绍 一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