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可行么?链条替代齿轮

楼主(2018-02-10):
      公司最近在做一个东西,设备上有个大齿轮,固定在罐子两头,齿轮直径2米多,厚度20mm 。齿轮比较大加工费用比较高,还需要分四分加工。
      之前网上看过一个结构,就是做一个圆盘然后把链条固定在圆盘外端,用一个小链轮带动圆盘旋转。 其实就是用链轮和链条的啮合代替齿轮齿轮啮合。
       公司做这个设备对旋转方面没有精度要求,能正常转就行。我想换成这样结构,这样就不用加工大齿轮了 直接车床车圆盘就可以了,论坛里面有没有哪位使用过这样的结构,链条和圆盘怎么链接比较好。
      或者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如果有 大齿轮的加工商也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1,传动上没问题,低速、轻载上常见这种方式,但多见直线运动,圆周少见。
2,你这个要圆周,主要看负载吧,重载估计要订制链了,轻载直接用自制销轴,换成一端带螺纹的,不必全换。
3,2米的齿圈不算大,要做就做整个的,四半装配工艺复杂了,楼主哪里,整齿圈可以帮你联系但要年后了。

网友(点评):
我在上海,现在联系也没用,基本都停工了,先谢谢了 年后如果需要联系你。非常感谢了,

网友A:
齿轮直径2米多,厚度20mm ——

网友(点评):
外圈 中间空的,结构就是一个筒子 两端齿轮圈,带动筒子转

网友:
感觉还真可以实现耶,待大神提供,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感觉哟,感觉这么灵,就不会有设计错误了

网友B:
齿轮分4块加工,最后装配可以实现,但齿轮组装要做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分4块加工,最后装配可以实现,但齿轮组装要做工装。

  嗯呢 现在的方案就是这样的,想换个方案 对比一些加工费用 可行性。

网友C:
有这两种结构
一个是通过链条的牵引作用,将链条首尾固定在旋转体上。只能做小于360°旋转
一个是用链条的传动作用,将整条链条固定在旋转体上。可以做多圈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两种结构
一个是通过链条的牵引作用,将链条首尾固定在旋转体上。只能做小于360°旋转
一个是用链条 ...

  非常感谢,就是类似第二种结构 整圈旋转,麻烦问下第二种设备叫什么名称,或者这样结构叫什么名称,我去百度找找相关图片。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

网友:
7楼说的第二种,不知道怎样装链条,是否要计算好外圆的周长,怎样涨紧,想不明白。
还有一种结构是摩擦轮传动,直接用聚氨酯包胶。大小轮都是。

网友:
用双边弯板链条,焊接到圆盘上

网友D:
这个可行,之前设计过类似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行,之前设计过类似的结构

  谢谢 如果有模型可以截图么。或者讲解一下链接方式,及链条和圆盘周长的关系。

网友:
焊接的话就不如用9楼的传动方式,叫齿销传动,缺点是要维护到位,冲击明显,优点是,维护维修方便,成本低,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专门的章节介绍。

网友:
学习了 ——齿销传动

网友:
摩擦传动,(塑料桶)热成型机:

网友(点评):
因为加热,所以不适合其他传动方式吧

网友(点评):
有几个热成型机,大小规格不同。摩擦式为了更换方便。

网友:
这种齿轮仅适用于一些轻载,高精度运动部件上,此处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直径2米多,厚度20mm ——

他不是说你结构中空不中空,是说你板子太薄了

网友(2018-03-15):
大开眼界

网友(2018-05-31):
是不是变位机?

网友(2018-09-14):
这个转速不高,精度一般

网友(2019-01-28):
可以用的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是可以用的,精度不高,只要转起来。

我以前也用过,不过由于扭矩小,所以没有计算小链轮轮齿的弯曲强度,楼主可以根据需要看下是否需要计算。

GB/T 1243 滚子链标准,第4章 附件   ,可以看到有K型附件和M型附件   , 可以选用

抱歉,不会传图片,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2019-03-30):
先顶再看看!有大神解答么。

网友:
感谢7楼社友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