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黄色部分如变为实体?

楼主(2018-02-10):
现在是三块片体(黄色),围成的空腔。

补片的话,只能选一个片体作为工具体。

红色实体抽取几何特征的话(抽取曲面后缝合),边界面无法选择黄色片体(黄色片体和红色相交的曲线是相交曲线)

如何是好?

网友A:
这儿对软件的应用没有这么熟练的,你应该去模具 玩逆向曲面的那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对软件的应用没有这么熟练的,你应该去模具 玩逆向曲面的那问问

楼主:
1.抽取几何特征(抽取片体)
2.修剪片体
3.缝合

可以变为实体

不过补片没有办法做到吗?

网友(点评):
就用曲面工具就行,不知道你具体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要分割一下,然后再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