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工程图的时候,螺纹怎么表示

楼主(2018-02-10):
比如说,螺纹或者是丝杆,又或者是花键槽,在工程图上都是细实线的表示(我说不明白,大家也明白)。但是在工程图中大家都是怎么操作呢~~~~

除了装饰螺纹线,我想把特征压缩了,然后在工程图中手画,或者是在模型中做一个配置(麻烦),大家有其他的方法么?

网友:
3/4圆

网友:
望楼主背好机械常识,否则怡笑大家

网友:
这又没什么 做设计的 又不是画图工, 在乎这些东西干嘛呢?黑猫白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好,何必本末倒置。能设计出好设备就是大牛。

网友(点评):
牛逼,一个大牛连图都不会画的也是厉害

网友(点评):
画图只是个工具,你在乎这些干嘛!力学才是设计的基础。纠结这些,不如去啃啃书。

网友(点评):
图纸是工程语言,话都讲不清楚,让干活的怎么干

网友:
按照制图标准标注就行。我们建模时从来不做螺纹细节,如果按照真实的螺纹来建模,一个项目做完,总装配体根本就跑不动。

网友(点评):
+1 装饰螺纹线够用了

网友:
有线型处理的文件,可以自定义SolidWorks图层上各种线导出cad的不同图层

楼主:
一个说到点子上的都没有。

网友:
哈哈,一个说到点子上的都没有,
看我说到点子上了吗?
螺纹的工程图,尤其是螺纹副的装配图,剖视,SW是无法处理的。
在SW的工程图中,外螺纹的大径是实线,内螺纹的小径是实线。组装图中就全乱了。
怎么办?凉办,没办法。将就看吧。
真想自己画,就将某条线隐藏,然后自己画草图。奇怪的时候,3D一动,隐藏的线又变回来了。烦人的很。我几乎崩溃了,还是放弃吧。
SW走了这么多年,这个问题就是个软肋。从软件的角度出发,它不复合实际,那有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基本在点子上。但是像花键也没办法,sw给的是实际的投影,而花键国标表达方式和螺纹差不多

网友(点评):
我一般都是搬到CAD里二次处理。感觉SW工程图烦人的很。比如零件剖面线全一样,需要一个一个改,就不能智能一点,还有组焊件,要做成不合并,要不然就成了一个零件。总之烦死我了。

网友(点评):
组焊件,我想说一点,利用材料明细表,展开左侧箭头,右键-解散

网友A:
我说大侠,都过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卖个面子,你换个头像吧。

网友(点评):
我早就想换了,但是一直换不成功,发帖找管理员也没解决了~~~~但是现在此人小号依然在兴风作浪

网友B:
SW有没有另一个命名用来造型螺纹,UG有两种造螺纹的方法,一种和你说的一样,这种显示比较费电脑,另外一个是没有螺纹的形状,但是像机械制图一样表示,到制图里面直接生成出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大侠,都过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卖个面子,你换个头像吧。

只能换一次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有没有另一个命名用来造型螺纹,UG有两种造螺纹的方法,一种和你说的一样,这种显示比较费电脑,另外一个 ...

大侠说的是扫描切除吗?
玩过,很耗资源。
可以说是真实的螺纹,
导工程图的时候也是锯齿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