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黑色的塑料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8-02-10):
黑色的盘用什么塑料好,半年没用,不记得了,好像是四氟乙烯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神指导

楼主:
仿制人家的,上次问了老板,老板说是铁的。但我认为这是塑料的,大神们怎么看

网友(点评):
不太像塑料的。

网友(点评):
金属发黑?

网友:
铁的

我是老板,很土那种。

因为但凡有点常识的,都会认为那是钢的。铁的现在好少了。

网友:
铝合金发黑吧

网友(点评):
你最靠近真相

网友(点评):
那叫氧化

网友:
干什么用的?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我只能说,我也没见过实物,就一张照片

网友:
四氟乙烯就见过白色的

网友(点评):
哈哈,你是不是一直跟着面B混

网友(点评):
和他有毛线关系

网友(点评):
因为面B就认得白色聚四氟,哈哈,统称为塑胶,没准就是跑道上抠下来的

网友(点评):
那他我不知道。我见过白色的聚四氟,当时因为尺寸不够让我去车。当时是装电机线圈的外壳。切断的时候不用车刀,直接拿锉刀背的剪去顶

网友:
从零件外圆上看到的几个装在上边的小螺栓来看,应该是金属的,塑料材质的,小螺距螺栓一上去就会出现滑丝现象

网友:
这个零件有些类似于浮动接头的功能,所以应该不是塑料,因为受力比较大。

网友:
聚四氟乙烯耐磨,强度也挺高,看起什么作用,不一定非得按照原来的设计

网友A:
不像是塑料,看整体结构应该是金属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塑料,看整体结构应该是金属类的

应该是挺重的那种

网友:
压盖,Q235焊接件。

网友:
兄弟,照结构看应该是铁的,铁料做QPQ的处理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