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关于同心轴设计的可行性

楼主(2018-02-10):
各位前辈!
大家好,想请教下下图同心轴设计是否可行。因为空间和设计特殊性的限制,计划轴1和2间不加轴承, 具体如下:

1 轴1固定,也就是装置工作时不旋转
2 轴2是和电机端相连的传动轴,轴2套在轴外面,电机带动后轴2旋转
3 轴2上有类似齿轮的传动装置

大家觉得这个设计可行吗?如基本可以,不知道设计轴1 2时有何特殊要求,比如轴1、2配合尺寸有和要求?或者轴1 2的材质什么的有什么要求?

多谢!!!

网友A:
1,我想先问你加轴1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轴2强度足够,不要轴1,轴2端头带传动这样的输出轴很常见。
2,如果是为了辅助支撑,那必然存在摩擦,那么2轴里可以镶个滑动轴套。
可以深入较长,两端滑套但这样做意义也并不大。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有点怪,不知为什么要设计那个轴一,担心轴二悬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想先问你加轴1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轴2强度足够,不要轴1,轴2端头带传动这样的输出轴很常见。
2,如果 ...

谢谢回复!

1 加轴1就是为了支撑轴2,让轴1不窜动。因为目前轴2只有一个轴承(没画出,大概在轴2中间位置),如果没有另外的轴承或者轴1,轴2会窜动,影响工作。

2 您说的轴2加个轴套,就是为了减小轴1和2间的摩擦是吗?还是为了减少轴1 和2 的磨损?一般用什么材质?还有是不是轴套要包住轴1 和2所有的接触区域?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结构有点怪,不知为什么要设计那个轴一,担心轴二悬臂吗?

谢谢回复!

加轴1就是为了支撑轴2,让轴1不窜动。因为目前轴2只有一个轴承(没画出,大概在轴2中间位置),如果没有另外的轴承或者轴1,轴2会窜动,影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1 加轴1就是为了支撑轴2,让轴1不窜动。因为目前轴2只有一个轴承(没画出,大概在轴2中间 ...

类似这种,需润滑和免润滑的都可以,轴瓦也行

网友(点评):
全部意义不大,两端各加一段跟好

网友(点评):
无油轴承,铜基石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加轴1就是为了支撑轴2,让轴1不窜动。因为目前轴2只有一个轴承(没画出,大概在轴2中间位 ...

轴2与电机轴的联接距离有多长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2与电机轴的联接距离有多长的距离?

轴2是先连接齿轮,之后是减速机和电机

轴2中间的轴承距离齿轮连接处大概4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需润滑和免润滑的都可以,轴瓦也行

谢谢您!

这种轴套需要定制吗?还是买现成的?

网友(点评):
做的厂家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规格,主要是轴径和长短,你可以找相关的样本看看,搜滑动轴套或无油轴套

网友(点评):
轴套是标准的,可以从机械手册上查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2是先连接齿轮,之后是减速机和电机

轴2中间的轴承距离齿轮连接处大概40mm

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输入轴通过联轴器传递动力。为什么不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直接安装齿轮?你的轴2与和其上啮合的齿轮轴的中心距有多远?另一齿轮轴驱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这种轴套需要定制吗?还是买现成的?

谢谢!
刚大概看了下,轴套的壁厚一般至少是2mm,感觉和小的轴承也差不多了,似乎没有起到我想要的效果。

您说如果不加轴套,直接让两个轴接触,这种设计是不是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输入轴通过联轴器传递动力。为什么不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直接安装齿轮?你的轴2与和其 ...

传动大概就是电机-减速机-锥齿轮-轴2
轴2所在的装置相当于一个离合器,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直接在减速机轴上装齿轮,那就起不到保护作用,我们这个设计就是为了验证轴2所在装置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动大概就是电机-减速机-锥齿轮-轴2
轴2所在的装置相当于一个离合器,起到保护作用

锥齿轮在减速机输出轴上还是在轴2上?另外,轴2 和减速机输出轴是什么关系?

网友C:
为什么不把轴2前端外伸,轴1改成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齿轮在减速机输出轴上还是在轴2上?另外,轴2 和减速机输出轴是什么关系?

减速机轴和轴2上都有锥齿轮,是一对,传动顺序:减速机-减速机轴锥齿轮-轴2锥齿轮-轴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轴2前端外伸,轴1改成轴套?

谢谢您!
您说的轴2前端是指左端吗?如果是,您说的我们也考虑过,但是因为轴1上也有部件,会产生干涉,一定要设计应该也行,不过比较复杂。

网友D:
不合理。齿轮都有径向力,肯定会拉触。速度低无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合理。齿轮都有径向力,肯定会拉触。速度低无防

谢谢您!

您说的速度低,大概多少转速以下就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速机轴和轴2上都有锥齿轮,是一对,传动顺序:减速机-减速机轴锥齿轮-轴2锥齿轮-轴2

如果两个锥齿轮分别在减速机的输出轴和轴2上,这样的话轴2受到三个力,第一个是沿圆周方向的切向力,第二个是径向力,还有一个是轴向力指向锥齿轮大端。径向力通过轴承座传给基座,那么轴向力怎么抵消?

轴1和轴的挂合与脱开,你那个结构不行,为什么不用离合器实现挂合与脱开呢?

网友:
创新结构,颠覆机械设计理论!强!

网友E:
很怪的设计,加个滚针轴承吧

网友F:
想不明白既然能有轴一了。为什么不过盈配合在轴一加轴承。我觉得你这样做不是考不考虑加轴套。而是轴2转动时震动对轴一的影响

网友:
空间小,不能用轴承,还有个东西叫轴套,看结构也不是高速转动。

网友G:
你轴1根轴2做一体,轴1那头加个轴承不可以吗?你这样做的话,感觉你轴1和轴2无论怎么配合,什么材料,到最后都会磨损造成震动和异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您说的速度低,大概多少转速以下就可以呢?

这速度就几十转左右还可能平稳,速度一高,肯定影响工作和产生异响

网友:
楼主在隔壁论坛也注册了账号,最近有几个帖子在隔壁论坛都看见。好久不去隔壁论坛,我其实原来也是在隔壁论坛的,结果无端的被封了机械币,再也不去了

网友:
轴1和2需要过盈紧密配合,建议中间再加一个键销链接传动。

网友:
1楼的结构,不太常用
即使一定要用,轴1进入轴2太长了

网友:
这个式样少见。旋转轴做成法兰,右端驱动,左端轴承座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轴1根轴2做一体,轴1那头加个轴承不可以吗?你这样做的话,感觉你轴1和轴2无论怎么配合,什么材料,到最 ...

谢谢您!

正在考虑您的建议。不过轴1也有类似的问题,放轴承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怪的设计,加个滚针轴承吧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不明白既然能有轴一了。为什么不过盈配合在轴一加轴承。我觉得你这样做不是考不考虑加轴套。而是轴2转动 ...

谢谢您!

其实轴1和2做成1体也是一个备选方案,不过轴1加轴承也有空间限制的问题。现在的方案如果能正常运行那是比较节省空间的,就是怕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锥齿轮分别在减速机的输出轴和轴2上,这样的话轴2受到三个力,第一个是沿圆周方向的切向力,第二 ...

谢谢您!看来要重新考虑下这个方案。
我们设想了一个和离合器功能类似的装置,想试验下,所以就没考虑用现成的离合器实现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正在考虑您的建议。不过轴1也有类似的问题,放轴承不是很方便。

你最好给个尺寸出来,大家才好想办法,或者轴一那边给点描述,你轴一左边固定那里可以加个轴承盖放轴承也可以,用多大的轴承就看你的空间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最好给个尺寸出来,大家才好想办法,或者轴一那边给点描述,你轴一左边固定那里可以加个轴承盖放轴承也 ...

轴1轴径初步设计是8mm
根据轴1左侧结构,轴1的轴承外径应控制在16mm以内。

如果轴1左侧结构单是放轴承的话问题不大,不过我们预想的还要放些其他零件,如密封。

可能现在需要的是合理布局各零件的尺寸。

其实我们一开始比较感兴趣的是这种同心轴的方案的可行性,以前看到有人用过,所以我们比较好奇,也想试试了,因为比较节省空间。现在看了大家的分析,感觉不是很合理,因为有磨损和噪音的问题。可能短期用用还可以。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体化合理一点。互相交流,我也是新手。

网友:
做成一个轴,在轴两端都加个轴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1轴径初步设计是8mm
根据轴1左侧结构,轴1的轴承外径应控制在16mm以内。

轴1轴径初步设计是8mm
根据轴1左侧结构,轴1的轴承外径应控制在16mm以内。

如果轴1左侧结构单是放轴承的话问题不大,不过我们预想的还要放些其他零件,如密封。

可能现在需要的是合理布局各零件的尺寸。

其实我们一开始比较感兴趣的是这种同心轴的方案的可行性,以前看到有人用过,所以我们比较好奇,也想试试了,因为比较节省空间。现在看了大家的分析,感觉不是很合理,因为有磨损和噪音的问题。可能短期用用还可以。

轴1轴径8mm?那,按比例估算,写着传动部件的那片片的厚度,应该在10mm以上吧。

机构布局都设计成这样了,还不好改空间分配?

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轴2的左侧突出部分抹掉,和传动部件对齐,轴2插入传动部件的那部分直径加大到20以上,内部挖出16x5的轴承位。

轴一的右端不用插入那么深,右端安装内径8,外径16,厚度4或5的轴承(好像是688)两个,齐活儿了。

不仅没占用更多的空间,反而减少了。

可。。。轴2的右侧只有一个轴承?他外面还是吓人的锥齿轮?也不知轴2上套着的是什么轴承。。。

能对付的方案,我也就能想到这个了。

如果右侧是同轴向驱动源,楼主这个方案,加个铜套什么的可以应付应付了,外面还是锥齿轮在乱倒腾这个可怜的轴,即使轴1是高光洁度高精密度的镀铬硬轴且和铜套高精密配合,即使是轻载,不用转几天,可怜的铜套内壁会变成外口大中心小了吧。

能把布局设计成这样的,对机构启动停止、加减速和急停等瞬间8mm轴(看着径长比不小啊)的变形对陪和对象的影响,应该也没有考虑。

这个瞬间变形的罪魁祸首,就是锥齿轮和传动部件。

想起电动订书机了。我一个哥们儿在我这里扔了十多个。还要我帮他修??!!我一句话:这玩意儿,你别再买了。这个,不是量产用的。

里面无数个齿轮逐渐放大扭矩,每个齿轮都不受力?估计设计者是这么想的吧。

可你也不看一下:那高转速的小马达,一点加减速时间都没有,从停止直接飙到高速,可不就是马达前面的尼龙齿轮坏得快!?

网友:
几十转的转速都高了,这种结构转速不能超过10转每分钟,而且只能短期使用,磨损严重;实在没法加轴承,铜套也得镶一个吧

网友:
感觉这个设计怪怪的

网友:
辅助支撑-----静止的轴改为顶尖就行了,顶尖设计成球头,这样就不用考虑同心问题。

网友(2021-08-05):
1和2做成一体,原1的位置空间不够至少要加个轴套,要综合看负载和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