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机输出扭矩

楼主(2018-02-10):
2极电机(一分钟2980转),电机皮带轮外径300MM,经过第一台减速器(速比1:21.5),第一台减速器输出端,接在第二台减速器输入端(速:1:31.5)。
第一台减速器输入端皮带轮外径240MM。这样总的下来,最后一台减速器输出端,输出的扭矩是多少。有这方面的专家吗?求计算公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这方面的专家吗?求助x~~~

楼主:
电机功率30KW

网友:
楼主想要的肯定是最大输出扭矩吧,首先说你的表述有问题,国内两极电机要么是3000转,要么是29XX转,不会一直是2980,异步电机的转差与扭矩是相关的,所以得倒推校核扭速曲线,同时不能忽略皮带打滑,看描述好像是平带吧,平带与张紧有关,所以楼主得把这些条件都想清楚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