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自动上料,精度太难

楼主(2018-02-10):
       单位设计一个自动上料设备,车床卡抓是22.3,工件内径是22.5 ,工件是铝管,机器人上料的时候很难示教到铝管的轴线和卡抓的轴线共线,所以会卡,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内径22.5的管,顺利的插进外径22.3的气抓上,办法可靠的话给发红包

楼主:
卡抓上已经加了导向,但是因为送料过程中,轴线不共线,送料就会卡

网友(点评):
导向应该是带锥度的,同时加一个驱动装置。

网友:
你的送料设备没有图,不够具体,没办法给你改进方案啊

网友A:
机器人精度不高,机床卡爪加锥度。

网友(2018-03-12):
不明觉厉,卡爪行程只有0.2吗?应该有1-2mm吧。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精度不应该只靠机器人上料精度来保证,你可以在车床上做一个导向结构,先用机械手将物料放置导向机构,再通过其他外力将物料从导向机构推至机床卡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精度不高,机床卡爪加锥度。

每次的重复抓取精度都不够这么用。。还是用别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这个精度不应该只靠机器人上料精度来保证,你可以在车床上做一个导向结构,先用机械手将物料放置导 ...

老兄,就是这个思路。。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就是这个思路。。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就是这个思路。。现在可以了

楼主是不是要发个大红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