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如何确定用线轨还是硬轨

楼主(2018-02-10):
一、CNC加工中心加工铁件是硬轨好还是线轨好
钢件是比较常见的工件,很多客户在没使用过加工中心加工铁件时都会问“cnc加工中心加工铁件是硬轨好还是线轨好?”这个问题,确实这是一个缠绕许多对CNC加工中心不熟悉的客户的问题

在分析具体用硬轨还是用线轨之前,首先作为加工中心厂家,必须要问清楚客户要加工的铁件是怎样的,大小如何,是要精加工还是粗加工等等一些细节问题,如果不了解这些细节,即使作为专业生产加工中心的厂家也无法很好的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一般我们常说的铁件都是比较大的一些工件,当然不排除有特例,那我们就以尺寸较大的钢件来说。

大尺寸的铁件质量大,而且切削量一般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硬轨最合适,硬轨刚性好、抗震能力强、承重能力强,适合重负荷切削。如果使用线轨CNC加工中心的话就不太好,甚至还会损坏导轨,线轨很可能因为无法承受重负荷切削而导致导轨变形顺坏。所以当客户除非有特殊要求,厂家一般都会建议客户使用硬轨加工中心,而且同型号的加工中心硬轨是要比线轨便宜一些的,而且行程大的加工中心都是没有线轨可选,因为这些大行程的加工中心一般都是做重负荷切削。

二、CNC加工中心硬轨哪里比线轨好
硬轨的优点,高刚性、抗震性好、承重能力强,这些优点来自于硬轨的结构,硬轨CNC加工中心是导轨和床身为一体的CNC加工中心,即导轨是在床身上铸造出来的,这样的结构比采用滚珠或滚珠导轨的线轨CNC加工中心刚性要好很多,但是在加工精度和生产效率上就略有不足之处了,但是线轨CNC加工中心用于加工尺寸较大的铁件时太容易损坏。

网友A:
我设计的时候一般也是用线轨,主要是非标的数控钻攻设备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的时候一般也是用线轨,主要是非标的数控钻攻设备为主。

线轨不是太适合重切削机床或者是重载

网友B:
重载不适合直线滚动导轨,就算是用卸载结构也最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载不适合直线滚动导轨,就算是用卸载结构也最好不用

现在的机床一般都是线轨

网友C:
一般非标设备都是以线规为主,磨损而言线规快于硬规,速度线规快于硬规,更换线规方便于硬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非标设备都是以线规为主,磨损而言线规快于硬规,速度线规快于硬规,更换线规方便于硬规。

是的,非标设备线轨有的比较多,硬轨用的还是比较小

网友D:
线轨成本低。

网友E:
线轨技术要求低,好做,硬轨的技术含量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轨成本低。

对啊,现在的设备都是在成本上做文章,同行大打价格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轨技术要求低,好做,硬轨的技术含量较高。

线轨现在就是标准件,哪哪都能买到

网友(2018-05-07):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的时候一般也是用线轨,主要是非标的数控钻攻设备为主。

您好:上银导轨、丝杆,有需要给您报价参考。15000718027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轨技术要求低,好做,硬轨的技术含量较高。

您好;上银导轨、丝杆,有需要给您报价参考。15000718027

网友:
我是THK全国一级代理  大直线导轨丝杆有大量现货,可以联系我查询哈。
QQ1552189448 电话13215293669 郑工

网友F:
如果要加工的零件固定且较轻,用线轨可降低加工难度及成本;如果加工零件不固定,最好还是用硬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加工的零件固定且较轻,用线轨可降低加工难度及成本;如果加工零件不固定,最好还是用硬轨比较好

现在机床厂生产的一般都是线轨吧,硬轨需要订制吧

网友G(2019-06-11):
现在硬轨精度也不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硬轨精度也不差啊

硬轨的承载力也比线轨的大

网友:
铁件铁削不好清理粉尘大,不过设备保养的好还是硬轨好,刚性好。

网友H(2021-12-22):
现在我公司设计的机床,一部分用线轨,一部分用硬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我公司设计的机床,一部分用线轨,一部分用硬轨

重载用硬轨,轻载用线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载用硬轨,轻载用线轨

谢谢,我们10040的三轴动柱龙门应该算是重载了,Z轴用硬轨,其它轴均用线轨,不知道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我们10040的三轴动柱龙门应该算是重载了,Z轴用硬轨,其它轴均用线轨,不知道是否合理

加工中心类机加设备标准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类机加设备标准配置

谢谢指导,

网友I(2022-02-09):
引用 楼主:
对啊,现在的设备都是在成本上做文章,同行大打价格战

价格战啊,深有体会,原来买一台钻机最差都要20W,现在几万都能买到,就是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价格战啊,深有体会,原来买一台钻机最差都要20W,现在几万都能买到,就是质量·······

只是现在有了价格差异,多少钱的设备都有,就看出什么价钱买了,装配出来的东西,好价用好零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