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带电作业?

楼主(2018-02-11):
今天信息量有点大,大家请做好准备。

废话少说,我们直奔主题,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带电作业”。

带电作业,顾名思义,
就是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开展线路作业。
我的天啦,这一听就是一门有难度的技术活儿。

那么,这其中到底究竟有哪些门道呢?
按照我们一贯的尿性,
这个时候该捋一捋前因后果了。

为什么需要带电作业?
在这之前大家得先明白,
电气设备在长期运行中,
是需要经常测试、检查和维修的。
就像我们隔段时间就去检查下身体,
可预防出现大问题。

在以前技术设备不那么先进的年代,
这个时候往往需要进行停电检修。

停电,应该没有人喜欢,
看不了电视,吃不了火锅,吹不了空调,
分分钟可能影响大家生活有木有。
而对于工厂、医院等重要单位,
一旦停电,想想也是醉了......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这电不能停啊!
那怎么办?
又要正常检修,又不能停电?

俗话说,进步都是被逼出来的,
在这种压力下,
电力叔叔研发了一种“不停电检修技术”
即我们说的“带电作业”。

带电作业有多难?
一、高危险
带电作业到底有多危险?

首先是高空,
恐高的人绝B是无法胜任滴~
据说一般高压铁塔都是几十米高,
甚至高达两三百米(这可是超过七十层楼的高度啊!)

其次是高压,
高压电至少有10千伏以上,
而人体一般只能承受36伏以下的电压,
这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后果....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人体遇到36伏电压就会受伤,

为什么供电蜀黍还能在10千伏甚至500万伏

高压电塔带电作业而不受伤害呢?

网友A:
在人体上没有形成回路呗,没有电流通过。
头几天我带电换空气开关,算不算带电操作

网友:
把身体电压升上去,升到电路电压一样,就可以了。具体不清楚

网友B:
广义的说法也许是这样,但就应用上讲,在人体安全电压以内应该排除在外。
也就就说如下情况下,就完全可以不再引用带电作业有关限制:
在潮湿环境中,人体的安全电压12伏。干燥情况下人体的安全电压36伏(国际标准笼统地定义为50mA和500Ω的乘积,为25伏)

网友(点评):
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义的说法也许是这样,但就应用上讲,在人体安全电压以内应该排除在外。
也就就说如下情况下,就完全可以 ...

好久不见啊!!

网友(点评):
过年时节都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人体上没有形成回路呗,没有电流通过。
头几天我带电换空气开关,算不算带电操作

你个逗比,单相对地110V你还在这里显摆,地下踩个木板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是日本人?

网友:
搞成线电压了,不好意思。单相对地绝缘就没关系了

网友:
注意高压危险!进入放电电场之内就是带电,需穿屏蔽服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