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中间的两个孔同轴呢?

楼主(2018-02-11):
不能一起加工~~~

我随便画的,没有固定尺寸。外圆大概1-1.5米吧,里面的内孔大概80mm左右吧,两个套筒间距大概1米左右吧。

或者说如果这种形式不好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让同轴好些~~

网友A:
保证外圆精度,二次装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外圆精度,二次装卡?

大焊接件,外圆不加工。中间要传轴

网友(点评):
用一条80的轴穿过去再焊套筒,最后在大管的内壁或腹板上焊接配重块.

网友B:
里面两个孔同轴相对容易呀。同穿一个轴(间隙很小),然后不就同轴了吗,再焊到你的套子里面,低温回火定型。

或许你想要的是两个内孔与外套同轴吧。我瞎猜的。

网友(点评):
先穿轴,后焊接。现在也是这么干的,干完了转起来直㫕

网友(点评):
这不少了热处理让焊接应力消退,稳定形状的步骤吗。。 低温回火定型 如果工件大,那还是算了吧。就这么着吧。

网友(点评):
焊完再配重,使其达到动平衡.

楼主:
首先2个内孔要同轴,要穿轴的。
和外套要求不高

网友:
穿根轴,然后焊接。我都这么干

网友(点评):
你那图画的有问题,内侧焊不着

网友(点评):
是的。边上有人孔,我没画 出来。现在就是这么干的,转起来直㫕。

网友(点评):
那就做工装,让内外全同轴,做根轴,两边穿带止口的法兰卡主外圈。

网友(点评):
我擦,人孔?看来工件不小啊。大工件,看来要正儿八经的做焊胎了

网友:
工件有都多大尺寸?焊接完成后,再加工中心的孔

网友(点评):
你把相关尺寸给出来。

网友(点评):
圆筒尺寸小,里面的焊缝做不了。尺寸大,那就是另外一种干法

网友:
如果不能同轴,能不能用万象联轴器连接俩轴?(如果可以中间掏个安装孔,加盖子)

网友:
你这两个孔离得很远吧。

网友C:
我们这有这种大件,如果要保证中间两孔的同轴度,都是后加工,一起加工。我想先穿轴,再焊,热处理后多少会有变形,应该不行。坐等好答案。

网友(点评):
只有先焊好,之后镗削,才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那要看你要的同轴度精度多少还有孔轴配合精度了,焊后肯定会变形,精度要求不高,那你就穿个轴来焊,精度高,那就焊完热处理再镗孔。

网友:
既然不能同轴,为什么不把轴焊在一起,加工轴端呢?
非要穿轴使用?

网友(点评):
没懂你的意思,那个轴是转的

网友:
焊好后退火 时效,用镗床镗孔

网友:
主要是没尺寸,很难帮你考虑。

网友D:
不同时加工,想保证同轴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焊接件!这个我都不关心,我就想知道,你封闭的内腔是怎么焊接的?

网友(点评):
人家那个类似个锅炉,直径1米5呢,钻个人进去焊都有可能,更不用说中间还开有口子了。

网友:
外圆的内壁是否同心、如果可以做夹具用内壁做基准焊接。主要是看你需要多少的同心度,精度是否满足、

网友:
大型拉床直接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里面两个孔同轴相对容易呀。同穿一个轴(间隙很小),然后不就同轴了吗,再焊到你的套子里面,低温回火定型 ...

穿轴(内孔留加工余量)→焊接→热处理→加工外圆→加工内孔

网友:
可以参考 传动滚筒 的加工工艺;
结构很像
不是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穿轴(内孔留加工余量)→焊接→热处理→加工外圆→加工内孔

仔细看楼主设定的条件,人家没办法加工,需要焊完就保证同轴。脱开这个前提都是扯淡

网友:
LZ你这根本就不算大件呀!更改设计从镗改车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焊接件,外圆不加工。中间要传轴

卡外圆,总是要有基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同时加工,想保证同轴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焊接件!这个我都不关心,我就想知道,你封闭的内腔是怎么焊接 ...

我们设计也是人,人家焊工也是人!做设计要凭良心,懂吗?你大概没见过焊工休克吧?

网友:
建议楼主在提问的时候标注尺寸,腹板间隔多少?内腔多大? 这样别人才能给你合理的建议!

网友:
内孔镗削,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形位公差

网友:
要是单件加工的话,非要保证同轴度,可以找大的线切割床子,立起来,钻穿丝孔后割出来

网友:
工件不算太大,拿到上海闵行来,帮你找加工厂。

网友:
你得告诉同轴要求多少啊。 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干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们设计也是人,人家焊工也是人!做设计要凭良心,懂吗?你大概没见过焊工休克吧?

兄弟,先别激动

那个中孔是80mm,不是80cm,人是进不去的,

肯定是小圆和圆环焊接后找好位置,圆环和大圆只焊接外侧。

网友:
如果内部结构不影响建议做成两部分,内部俩板做成笼状或桶状整体加工,然后整体焊接在大桶内,或许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当然成本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焊接件,外圆不加工。中间要传轴

为什么外圆就一定不能加工呢?就不可以加工一下两头吗?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两个焊件内孔已经加工好了吗?如果要效果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加工一条长轴,算好焊件位置在轴上车上外径80的滚珠轴承位(没个位置能放两个),然后打上轴承再把轴打到80孔上面。再焊接会不会比你直接穿轴效果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先别激动

那个中孔是80mm,不是80cm,人是进不去的,

所以说,咋一看图,内部标注焊缝明显不对!建议你参考一下国外压路机钢轮的设计方法,看看你的设计怎么改进。1,首先,从采购角度出发,这么大的圆管,材质是什么,如果是定制的(这种规格价格不低,而且无缝的还没有)2,从板厚角度考虑,多厚的板,辊或卷圆以后如何加工,余量留多少?3,从辊压角度考虑,辊压工艺如何定,成型后如何较正。4,是否需要密封?腹板受力如何?5,从焊接角度考虑,焊接工艺的要求就更高了。说不定你还要提供WPS给客户。总之一句话,如果不焊后加工,很难保证同轴。即使你有复杂的工艺保证同轴(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成本也是很高的!
(说穿轴或者焊接法兰之类的,只能说明你们根本就没做过这类产品。)
  希望可以分享解决方法,大家共同学习!工程机械(主攻德国)设计师飘过……

网友:
先穿轴固定再焊接

网友F:
楼主看下这样可否?

串80mm的轴,然后螺栓固定,可以调节。

网友:
新手认为:单端固定一端微小浮动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下这样可否?

串80mm的轴,然后螺栓固定,可以调节。

焊接在筒体的红色面和需要螺栓固定的面那都是非加工表面。垂直度也不能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在筒体的红色面和需要螺栓固定的面那都是非加工表面。垂直度也不能好啊。

这么大的外筒都不加工呢。。。。。。
红色部分可以做个工装焊接啊。

网友:
看精确度吧

网友:
按你画的草图来加工:1.5米的圆管内径圆度好的话,把装芯轴部件与圆管之间的支撑环尺寸比直径1.5米内径小1-1.5mm(如果直径1.5米的管圆度不好的话调整支撑环尺寸),把穿芯轴的件与圆管之间的支撑件点焊固定放入圆管中量好尺寸圆管点焊固定。让焊工小电流交叉段焊,注意热影响区造成的变形。焊接控制好的话没有太大的变形。

网友:
这种结构小点的我们是加工中心铣,然后及公众性铰刀铰,再然后手铰刀铰。缝纫机械中这种结构很多,关键是手铰刀制作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有这种大件,如果要保证中间两孔的同轴度,都是后加工,一起加工。我想先穿轴,再焊,热处理后多少会 ...

焊接好后去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