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机构有什么好的实现方式

楼主(2018-02-11):
气缸推动连杆,连杆另一端会压紧滑板。但是和气缸连接的点,走的不是直线,所以目前画的是这种单向推动,回来的话,靠弹簧。
有什么好的机构能取消弹簧吗

网友:
把气缸和气缸推动连杆连接起来,这样气缸伸缩时,连杆也跟着动。

网友A:
有两种方式:
1、气缸可以和连杆一起做弧线运动,修改目前气缸连接形式
2、目前气缸连接形式,连杆支撑杆做成活动(铰链形式)就可以不用弹簧直接和气缸连接

网友:
四杆机构少个杆

网友B:
ab是气缸活塞杆(连杆),bo是摇臂。活塞杆与摇臂是铰接联接,计算好活塞杆行程,就可以不用弹簧。

网友(点评):
大哥和楼上几位兄弟一个意思,主要还是我这里少了个连杆,是吧,加个连杆,就能解决气缸的直线运动问题了。

网友:
马大哥家有类似的气缸压紧机构

网友:
你这个很是很容易实现的,摆杆加长孔,然后气缸搞个连接头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8-2-12 08:42):
这个摩擦不大,磨损也很少,大不了就换个配件而已,而且你可以选耐用点的材料,不比太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一直摩擦吗??

网友:
气缸前面应该是少个连杆吧

网友(点评):
嗯。看了回复。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式:
1、气缸可以和连杆一起做弧线运动,修改目前气缸连接形式
2、目前气缸连接形式,连杆支撑杆 ...

第二条我知道了,第一条气缸怎么和连杆一起做弧线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是气缸活塞杆(连杆),bo是摇臂。活塞杆与摇臂是铰接联接,计算好活塞杆行程,就可以不用弹簧。

把气缸的活塞杆和摆动的摇杆做成铰接连接就可以不用弹簧。这是典型的四连杆机构的变形型式。你看看机械原理书。

网友:
能不能靠零件自重实现?

网友:
用凸轮随动器加滑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