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缠屑、薄壁件夹持解决方案出炉

楼主(2018-02-11):
本期夹具一站到底为大家带来刀具缠屑问题解决方案、薄壁件夹具设计以及撑内孔涨芯夹具分析。
难题一:刀具缠屑问题解决方法
思 维 启 迪
视频链接:https://v.qq.com/x/page/w053290otzp.html

难题二:薄壁件数控车夹具设计
具体工况:粗胚是冲压出来的,所有尺寸都要加工,红线部位重点管控,余量单边有0.5左右。
思 维 启 迪
A:粗胚是冲压出来的,所有尺寸都要加工,红线部位重点管控,余量单边有0.5左右。
B:三爪镗个圆(深度浅点能放入就行),轻点夹。
C:微膨胀中心孔定位,大三点支撑加工内凹弧。
D:反面留个圆柱体,先把一面车好,再加外圆车正面打孔,掉头两次。
难题三:撑内孔涨芯夹具结构分析
具体工况:夹具利用离心力,输出思路很好,但是输出的不是保持力,会不会有问题。
思 维 启 迪
A:主要的夹紧力还是中间的涨紧套。
B:中间涨套定心,外面离心力辅助夹紧。用离心力来使得卡爪具有向心力,然后扶持工件,或者抵消切削力。

网友:
刀具缠屑,肯定是手艺太差。要在角度上想问题。另外,切削参数的选择也不要忽视。强制断,不是太好的方法

网友:
刀具缠削和切削参数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刀具角度的选择

网友:
是的,所以一般做工艺还要考虑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2018-03-14):
刃口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