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套丝出来的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8-02-11):
一般管螺纹套丝出来的螺纹是什么螺纹?  带不带锥度?   还有套丝外螺纹管能不能和G螺纹配合进行密封水,设备水管  压力不是很大     求老前辈回复  在此感谢

网友:
多大的管螺纹呢,G螺纹都需要端面密封,市面上卖的水暖件是带锥度的,要生料带密封。

根据尺寸代号区分螺纹种类的几点原则:
     1.G代表55度非密封圆柱内螺纹;
     2.Rp代表55度密封圆柱内螺纹;
     3.Rc代表55度密封圆锥内螺纹,锥度1:16;
     4.R代表55度密封圆锥外螺纹,锥度1:16;与Rp配合的为R1,与Rc配合的为R2&
     5.NPSC代表60度密封圆柱内螺纹;
     6.NPT代表60度密封圆锥螺纹(内/外);

网友(点评):
解释的非常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