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不同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修改时怎么才能不受影响

楼主(2018-02-11):
soildworks不同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修改时怎么才能不受影响

网友:
确实是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零件名称前门统一加上图号。

网友:
另存文件名吧

网友:
我的sw的文件名称都是:文件代号+文件名+识别号,每次有大改动就另存为换一个识别号,往往有时候改了很多个版本,到最后还是采用了最初版。

网友:
不同时打开,不会干涉吧

网友:
菜单中的 工具--选项--系统选项--FeatureManager--允许通过FeatureManager 设计树重命名零部件文件的前面打上勾,然后在打开装配体的设计树中就可以重命名零部件了

网友:
我是另存为项目名称+组件名+零件名,一层一层往下延,一般不会乱。

网友(2021-12-31):
sw 逻辑很混乱

网友:
我把名字改了,路径改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