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饮料瓶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8-02-11):
日常的果粒橙可口可乐的瓶子
我要做个设备 有个工位要在瓶身颈部液面以上切割瓶子一分为二
要求尽量不要有液体的溅漏
有什么好的切割方法

网友A:
这样的话只能冷切割,热切割会污染液体吧!切割的话会震动,也就会撒出来,除非固定好瓶身或者快速切割,具体有什么好的切割方法,三楼来回答吧!

网友B:
控制好温度,用电热丝切割。

网友:
我觉得饮料瓶受拉,然后再切割的话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C:
切割的只是塑料饮料瓶?  直接弄根高温加热的铁丝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

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激光切割也会有点加热的塑料吧,会不会流到饮料里边呢

网友E:
需要检测液面吗?

网友F:
饮料瓶转动,两片美工刀划切,切痕不是一条线,是三角槽,就是两片美工刀尖的刀路是重叠的。每圈切一点转两三圈,应该能干净地切出来了,就算瓶颈那里有凹凸,也不会有明显的振动,应该也不会振出或甩出瓶内的液体。

吹出来的塑料瓶,瓶颈那里都很厚很硬,一次性着急切割,很容易产生热量或塑料粉屑或明显的振动。。。

慢就顺,顺就快。

如果转动切割时,两片美工刀片的夹角逐渐变小,切割更轻松。

自己拿着美工刀片多切几下就应该能有感觉。

机构:

底部六爪或五爪轻轻抱紧瓶底主动自转,(三爪的话,会挤出里边的液体吧。。。)

上部三爪抱紧瓶盖或瓶口螺纹下方的台阶,从动转动。

有瓶盖的话,底部必须逆时针转动吧?

单单这个切割动作,制造成本应该在500块以内,包括15W调速电机套件。

如果需要买入已有驱动源的设备内,还能省下电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饮料瓶转动,两片美工刀划切,切痕不是一条线,是三角槽,就是两片美工刀尖的刀路是重叠的。每圈切一点转两 ...

谢谢大佬     分析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好温度,用电热丝切割。

电热丝也是一种方法
考虑有没有冷切割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只能冷切割,热切割会污染液体吧!切割的话会震动,也就会撒出来,除非固定好瓶身或者快速切割,具 ...

嗯   也是倾向冷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割的只是塑料饮料瓶?  直接弄根高温加热的铁丝不可以么?

嗯   只是塑料饮料瓶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怕有污染
切割之后瓶子里的饮料有后续一系列的含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检测液面吗?

需要对切割后瓶里的饮料进行含量分析

网友:
不妨做几个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