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电力企业电机方面维修案例汇总

楼主(2018-02-12):
电动机俗称马达,是一种将电能转化成机械能,并可再使用机械能产生动能,用来驱动其他装置的电气设备。
按运动方式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旋转式器件,它主要包括一个用以产生磁场的电磁铁绕组或分布的定子绕组和一个旋转电枢或转子,其导线中有电流通过并受磁场的作用而使转动,这些机器中有些类型可作电动机用,也可作发电机用。 另一种是线性马达。
电动机按使用电源不同分为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电力系统中的电动机大部分是交流电机,可以是同步电机或者是异步电机。电动机主要由定子与转子组成,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力运动的方向跟电流方向和磁感线(磁场)方向有关。电动机工作原理是磁场对电流受力的作用,使电动机转动。
它是将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一种机器。通常电动机的做功部分作旋转运动,这种电动机称为转子电动机;也有作直线运动的,称为直线电动机。电动机能提供的功率范围很大,从毫瓦级到万千瓦级。电动机的使用和控制非常方便,具有自起动 、加速、制动、反转、掣住等能力,能满足各种运行要求;电动机的工作效率较高,又没有烟尘、气味,不污染环境,噪声也较小。由于它的一系列优点,所以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国防、商业及家用电器、医疗电器设备等各方面广泛应用。

维修案例汇总:

1、 电动机轴承位现场修复
电机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因为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轴承位出现磨损的情况非常普遍,问题发生后,传统方法不能现场解决,必须依靠外协修复或报废更换。

2、电机端盖轴承室磨损修复
电动机是生产企业通用设备,各类电机型号各不相同,结构形式也不尽相同,三相异步电动机比较常见,电机端盖轴承室的磨损是经常出现的。传统方法修复费时费力,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效率且成本较高。

3、YZR280M-8-42kw电动机轴头键槽损伤、联轴器内孔磨损
电机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因为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轴头、键槽磨损,问题出现后,按照传统方法要补焊或刷镀后机加工修复。但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容易出现弯曲或断裂;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而且以上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种力的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

修复模式:

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现场修复工艺
使用高分子复合材料进行修复其原理是在不机加工的前提下,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修复技术在现场进行修复。修复用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固化后形成的化学键连接作用力使其与修复的金属部件形成优异的粘着力,满足设备在运行中承受各种复合力的要求。
这里以2211F金属修复材料为例,这种材料具有超强的粘着力,优异的抗压强度、耐磨性和抗腐蚀性等综合性能,既可以不需机械加工现场修复,又无补焊热应力影响,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同时产品所具有的耐磨性及金属材料不具备的退让性,确保修复部位百分百的接触配合,降低设备的冲击震动,避免磨损的可能性,并大大延长设备部件的使用寿命。2211F金属修复材料可以实现现场修复,无需对球磨机进行大量拆卸,一般6-8小时内可完成修复,其修复成本非常低廉。另外可以为企业减少大量的停机停产时间

网友:
刚又百度了下“2211F金属修复材料”确实是厉害

网友:
这个电机资料还是挺全面的。

网友:
电机再制造能用上

网友:
高分子复合材料如果粘上之后会不会因为高温而发生脱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