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品处理和检测要求的求助

楼主(2018-02-12):
一个客户要求:

phosphate and oil coating --这是什么处理要求?需要详细。
charpy impact tests at -75F  夏皮冲击测试--具体内容和第三方检测费用分别是什么?

感谢!

网友:
等解答,等学习

网友A:
1,磷化处理。直白地说就是给工件表面涂磷化膜。
2,在零下75华氏度下的夏比冲击试验。这个要找有资质的单位去做。夏比冲击试验是检测材料在低温下的韧性。我们单位是委托外单位做。

补充夏比冲击试验:Charpy impact test 是用以测定金属材料抗缺口敏感性(韧性)的试验。制备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金属试样,使其具有U形缺口或V形缺口,在夏比冲击试验机上处于简支梁状态,以试验机举起的摆锤作一次冲击,使试样沿缺口冲断,用折断时摆锤重新升起高度差计算试样的吸收功,即为Aku和Akv。可在不同温度下作冲击试验。吸收功值(焦耳)大,表示材料韧性好,对结构中的缺口或其他的应力集中情况不敏感。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磷化处理。直白地说就是给工件表面涂磷化膜。
2,在零下75华氏度下的夏比冲击试验。这个要找有资质的单位 ...

正规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磷化处理。直白地说就是给工件表面涂磷化膜。
2,在零下75华氏度下的夏比冲击试验。这个要找有资质的单位 ...

网友:
我从生意的另一个角度去谈这事儿:

人家发过来这么个要求了,为什么“怕”问客户质检要求?

不过是让销售措辞儿注意点儿就很容易解决的事儿。。。

猜着做事儿,结果赔得一塌糊涂的故事,我耳边真的不缺。

别把客户想得跟自己一样,就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