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圆钢加工时,中心钻孔钻不动为什么?

楼主(2018-02-12):
38CrMoAl圆钢加工时,中心钻孔钻不动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上面有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面有火

圆钢直接加工,不经任何处理。

网友:
有可能速度太快,钻头烧了。

网友:
换合金钻试试

网友:
加工也费尽吧,一般中心钻肯定是不好使。楼上说的合金钻可以试试。合金钢都得用特殊材质的刀具吧~

网友:
不会是反转了吧?

网友:
该材料硬度交高,建议采用合金钻头加工。

网友:
7楼说的可能性最大,反转了

网友:
你可能把金属名称弄错了,还有以40CrMnTi为例虽然较硬但中心钻,也是完全可以加工的。

网友:
估计是反转了!楼主出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