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和切槽加工的问题技巧,大神请入?

楼主(2018-02-12):
年前还要发问,确实不太妥,但做好总结才能安心过年呢

切断和切槽属于特殊的车削应用,对刀具有着很高的要求。在日常生产中,因其加工特性,排屑不畅、断刀崩刃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加工安全性和零件表面质量,同时也降低了刀具寿命,使刀具成本居高不下。这是大家在切断切槽加工中遇到的最大困惑。

掌握必要的加工技巧,采用正确的编程方法,合理使用冷却液都能为切断切槽加工带来显著不同。

加工技巧

在进行切断切槽加工时有很多加工技巧值得借鉴,比如在切断时:

•确保刀具悬伸尽可能短以提高稳定性,最大为刀片宽度的8-10倍(选择宽度较窄的刀片也可以帮助节省材料)。

•确保中心高度在±0.1 mm范围内,这样可以获得最佳性能的切削 - 低于中心将增大飞边尺寸,而高于中心将加快后刀面磨损。需要注意的是进行长悬伸加工时,最好将切削刃置高于中心的位置,以补偿刀具本身向下的挠曲度。

•在零件掉落之前的2mm处,将进给率最多减少75%,这样会减小切削力并大幅延长刀具寿命。

•当机床到达转速限制时,应关闭冷却液以避免产生积屑瘤,尤其在加工不锈钢工件时。

•为了避免刀片破裂,进给最好不要过中心点。一般来说,距离中心0.3 mm时就可以停止进给,零件会在自身重量作用下掉落。如果机床带有副主轴,则可以在到达中心前停止加工,并用副夹头将零件拉断。

编程方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单步切槽是最经济、生产率最高的切槽方法。但是,当需要进行宽槽加工或轴肩之间的车削时,我们还可以采用多步切槽、插车或坡走切槽的编程方法。这3种方法均为粗加工工序,之后我们需要再执行一道单独的精加工工序。我们的经验是:

•如果槽的宽度小于深度,应采用多步切槽方法。此时,由于后续几道切槽的余量将小于刀片宽度,我们可以将进给率提高30-50%。

•如果槽的宽度大于深度,可以选择插车。但是,不要对着肩部进给。

•对于细长零件,坡走切槽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零件所受的径向切削力会较常规方式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振动的产生。采用这种切削方式时,刀片的切削部位一直在变化,刀具的切削刃口得到了充分利用,这样刀具磨损更为稳定和均匀,从而获得更长的刀具寿命。为了避免在完成精加工时出现尺寸偏差,我们可以预留更多的切削余量,一般建议预留的切削深度应大于刀尖圆弧半径。预留大余量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能给刀片施加一定的轴向切削力,在微观角度上实现刀片的挠曲变形,从而在切槽过程中实现更佳的表面光洁度。

冷却液使用

合理使用冷却液是应对断屑问题的关键。当加工具有低导热性的材料,比如某些不锈钢、钛合金和耐热合金时,高压冷却液能带来最佳的加工效果。高压冷却液对低碳钢、铝和双相不锈钢等粘性材料的断屑也会起到很大作用。最新喷嘴技术可以将冷却液射流精确地引向切削位置。与专用刀片槽型配合使用,我们还可以改进切削参数,延长刀具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纯技术资源了。

网友:
切槽的工件也要保证装夹的刚性要足够的强

网友:
在山特的资料里看过

网友:
可以的,大家多交流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