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上小车驱动方式求助

楼主(2018-02-12):
诸位兄台,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项目是一个在铁轨上移动的小车(长4米宽1米高0.6米)通过8组槽形轮在铁轨上移动,目前驱动方案为伺服电机加直齿轮齿条,但是小车移动到指定位置被龙门机器人焊接车上的工件,所以定位有点要求,问有什么好的驱动方式呢,还有就是轨道是安装在工厂地面的,如何安装才能保证40米长的轨道的水平和平行度呢?

网友A:
全程都要精确定位,还是某些固定位置精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程都要精确定位,还是某些固定位置精确定位

只需要在龙门机器人下方指定位置定位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需要在龙门机器人下方指定位置定位就行

那就让电气配合嘛,进入预定区域后低速搜索,然后再到指定传感器位置停车

网友B:
跑到固定位置定位,齿条不太好  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让电气配合嘛,进入预定区域后低速搜索,然后再到指定传感器位置停车

那齿轮齿条的过度磨损是不可避免的了吧,有没有方法避免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到固定位置定位,齿条不太好  太长了

这么重的小车目前没想到好的机械限位呢

网友:
找固定件打水平吧

网友:
无定位精度,只好瞎88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用编码器

网友C:
激光加认址片,直接用电机驱动轮子行走,参考一下立体仓库里的巷道堆垛机定位方式

网友:
貌似不用考虑全长的平衡吧,只要保证在40米内部脱轨,然后在焊接的地方工件和焊机定位好就可以了。没必要想太复杂。

网友:
这个精度要求不高的,分区段的。

网友D:
不妨换个思维方式,小车A就用齿轮齿条驱动,不单独定位。铁轨上横跨另一个专门用于定位的小车B(也可以是抱单轨的形式),B专门用于定位,整体可以很轻,激光或其他定位形式。B行驶到特定位置,停止并与铁轨抱死。A正常形式到B处,被强制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妨换个思维方式,小车A就用齿轮齿条驱动,不单独定位。铁轨上横跨另一个专门用于定位的小车B(也可以是抱 ...

可行

网友:
变频电机就可以啊,到定点前的距离全部随机跑,然后减速然后停止,然后夹头定位。

网友:
简单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1)关键单元,地面挖坑重新打水泥地基,

2)编程算好加减速。

还想怎么样?

网友:
到达指定位置后,用液(气)压缸提升起来。

杆顶端为锥形。

车身上,顶杆的位置,预留锥形凹槽。

停车误差没关系,只要误差不要太大,杆能插进去就行,顶起来之后,就是准确定位了。
其他在轮子上打主意的方式,如果要求停车的稳定性,你可能需要增加刹车系统,用这个方式,就不用刹车了。

网友:
定位精度要求多少?变频加减速控制+限位(如果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完全可以。机械部分电机+减速机即可)伺服电机加齿条感觉成本很高,不如改用AGV,也不用现场的导轨。RGV控制比较高的位置精度有点难,配合生产现场的普通轨道,总感觉不匹配也不合适。

网友E:
参考一下数控火焰切割机,就是轨道+齿条+伺服电机。

网友:
泊头市鑫天机械配件厂

网友: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小车,长50米,就是用齿轮齿条做的,目前看放置精度还可以,没有出现过偏差导致产品防止不到位!

网友F:
我们这有条线,轨道长度和你这差不多,同样也是伺服驱动齿轮齿条,目前看来位置跑的还算准确,就是不知道你们那要多大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有条线,轨道长度和你这差不多,同样也是伺服驱动齿轮齿条,目前看来位置跑的还算准确,就是不知道你 ...

精度0.2mm以内

网友A:
把定方案那人痛揍一顿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定方案那人痛揍一顿先

领导定的,揍完我就可以卷铺盖滚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加认址片,直接用电机驱动轮子行走,参考一下立体仓库里的巷道堆垛机定位方式

这个精度能有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一下数控火焰切割机,就是轨道+齿条+伺服电机。

我的车子和工装比这个重太多了,能保证精度么?

网友(点评):
钢轨承载肯定没问题,负载如果比较大,加大驱动扭矩即可。 你的小车有多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领导定的,揍完我就可以卷铺盖滚蛋了

除了行进方向0.2mm,肯定还有其他几个方向呢。如果工艺允许,小车尽量到位,小车上有用的工作部分用机械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行进方向0.2mm,肯定还有其他几个方向呢。如果工艺允许,小车尽量到位,小车上有用的工作部分用机械 ...

其他方向已经用滚轮压死限位了,就小车完全靠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行进方向0.2mm,肯定还有其他几个方向呢。如果工艺允许,小车尽量到位,小车上有用的工作部分用机械 ...

现在客户同意用焊接巡位了,立马问题全解决了,不过其他方向自由度都限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客户同意用焊接巡位了,立马问题全解决了,不过其他方向自由度都限制了,

有时客户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真的要累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客户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真的要累死人

没办法,有钱的就是大爷啊

网友G:
用伺服电机+减速机直接驱动车轮,位置不能靠伺服电机控制了,距离太长了,用激光测距传感器控制位置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伺服电机+减速机直接驱动车轮,位置不能靠伺服电机控制了,距离太长了,用激光测距传感器控制位置精度

没用测距传感器,直接用的定点光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测距传感器,直接用的定点光电开关

环境允许使用没问题

网友:
我们那个是带六轴机械手,在1mm以内,具体达到多少没打!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时客户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真的要累死人

今天见了一个轨道车,走近一看,没用齿条,用了固定在地面的双排链,哈哈

楼主(2018-03-17):
引用 网友H:
今天见了一个轨道车,走近一看,没用齿条,用了固定在地面的双排链,哈哈

这个定位应该没有齿条准吧

网友I:
直接用传感器,一个减速。一个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能有多少啊

5mm以内

楼主(2018-04-16):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传感器,一个减速。一个到位

现在就是这么搞了

网友:
锥形杆插进锥形坑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