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机构可以把2段传输连接起来传动?

楼主(2018-02-13):
2段传输,其中一段在密闭的高温高压炉子里面,一段在炉子外,平时炉子门是关着,要输送货物的时候,那炉子大门打开,2段传输连接起来,输送货物,用什么机构可以把2段传输连接起来传动,传输可以链条滚轮之类的,只能纯机械的,无油的。油渍会污染货物。
补充说明:不要纠结传输,炉子之类的,目前的难点是炉子里面那段传输的动力,该怎么设计,炉子打开的时候,生产线上的货物一架架进入炉子,然后大门关闭;原先想用伺服旋转找位,两个减速器对插联动,但是连接时,精度不好控制,被PASS了

补充内容 (2018-2-24 09:31):
图在24楼

网友:
参考太空舱的对接

网友:
你的货物是很小的货物么?
如果大长的,不用对接,2边都是滚子就行了,比如轧钢加热炉的输送轨道

网友(点评):
要求平稳,易碎品,一堆堆的进去炉子

网友:
传送带的或者棍子有圆角。不知道货品多大,如果不够长的话就会在圆角那里掉下去。
要么把工件放在较长的托盘上。
要么临时再塞个更小的棍子进去,用小棍子把圆角“填平”。图中红色是小棍子,黑色是原来的传送带或者大棍子,蓝色是工件。

要么用机器人或者简易机械手把工件从外面的传输上抓起来,放到里面传输上。

网友(点评):
2T的货物,怎么抓啊,只能用辊或者链条

网友(点评):
现在是没动力源,动力源只能在外面

网友:
炉子里面的一半不能伸出炉外墙壁吗?这样就可以连台电机分别控制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点评):
高温高压的炉子,全密封的 总不能把人家几百万的炉子 钻个洞吧

网友(点评):
只想想办法,把两段传输连起来 通过外部的动力源带动里面的传输

网友(点评):
那你慢慢想吧

网友:
用两段H型钢做轨道,第一段炉膛外面的h钢,一端抬高,抬高一点点就行,H型钢有一个坡度,从侧面看好像一个斜面一样。炉膛里面的h型钢放平。然后上面做一个平面高度有二百多或者一百多的一个小平板车。当要往炉膛里送物料时,人力推下平板车,平板车和物料进入炉膛,滑行到平放的h钢上面时,一端抬起的h型钢给予平板车的势能在坡底的平h型钢上基本由接触面的摩擦力消耗完了。然后,人力让物料就位。这里计算的h型钢抬高的高度由势能全部转化为摩擦力这个等式计算。这里用的是高中物理知识。我们曾经做过类似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点评):
原先就是人力的,现在对方就是为了省个人,所以用机械,最早是用AGV小车运输,结果无法识别障碍物之类的,好像失败了

网友(点评):
人力只是送物料的时候轻轻推一下就行,然后物料到位置之后,人固定好物料

网友:
高温高压炉子的温度多高?压力多大?

网友(点评):
200多度左右,压力挺高的,就是油脂不能用而已 其它没啥影响

网友:
200多度根本不能称其为高温,两段连接做个挂钩连在一起。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想弄个类似的机构,把动力源输送进去,然后再脱开 关门

网友(点评):
你不提供你的炉子结构,尺寸是无法出方案的。

网友(点评):
现在纠结的不是传输也不是炉子,是动力,怎么外置驱动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点评):
就是前端生产的产品,要通过输送线进入炉子中,然后再从炉子后门出去 进入下一道工序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说的不清楚,如果有个图就好了。毕竟都是凭空想象

网友:
看过窑炉没?
钢轨从炉内到炉外铺好,小车A(无动力)放钢轨上,小车B(带动力源)推车A+货进出即可。
车A、B之间用挂钩相连

网友(点评):
相当于一个火车头拉着是吧,因为是连线生产,我用B车拉A车进去,A车得在炉子中,我外面生产的产品,没地方码垛

网友(点评):
码垛问题更好解决。码垛方便的话,直接用叉车;码垛不方便,加小车C,A、C车循环使用(轨道和驱动设计稍微麻烦点)。

网友:
炉子本身内部有动力吗?比如台车,辊道什么的?

网友:
你都有办法进炉子了,问什么就没办法出炉子呢?怎么进就怎么出啊。。。。。。非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点评):
炉子里面弄个传输,动力源怎么连接,主要问题是这个

网友:
建议采用链板传送机构。

网友(点评):
现在在炉子里面弄了个传输,但是没动力,目前的问题是,动力怎么驱动,炉子打开的时候,动力源移动到位,驱动传输,然后动力源离开,炉子大门关闭

网友:
要是能在首楼描述一下产品材质、形状、大小就好了。
还有目前两端间的距离。

网友(点评):
炉子里面弄个传输,动力源怎么连接,主要问题是这个,不是产品

网友:
怕摔么?

网友(点评):
主要是怎么弄个可自动连接的动力源

网友:
直接用齿轮将动力传进炉内不行吗

网友:
直接用齿轮将动力传进炉内

网友:
离合器,离合结构?

网友(点评):
差不多类似的 就是要长距离脱开。端面齿轮客户说冲击会坏,现在再想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楼主应上个示意图,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你的意图.

网友:
铺导轨方法,托盘放物料,升降退出

网友:
前后都是棍子不行么

网友(点评):
炉子里面没动力

网友:
弄个斜坡,让小车溜坡,硬限位

网友(2018-06-02):
不知道你要传送的是什么物品,体积大小,形状是否规则

网友(2019-06-17):
带气缸的升降,伸缩滚轮组。纯机械的就是折叠地轨。

网友(2019-12-15):
不知道你的高温高压是什么玩意居然还能在里面有输送机构
那么针对你的设想,做如下动力机构。如果炉膛内的输送距离不远的话 则炉膛内不需要任何机构只需要几个支撑横杠。主动力和输送全部在外部。而外部设为两段输送,一段为皮带或者链条 一段为滚轮式钢架。第一段把货物输送至滚轮钢架上,然后由另一驱动器驱动钢架进入炉膛内,刚加上有很多轮子 钢架前段进入炉膛后轮子就落在横杠上也就是导轨了。这样就轻松的把无聊送进去了,到位后 一个机构将货物顶下来 钢架退回

网友:
出炉膛也是同样的原理只不过多一个杠杆 将货物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