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SolidWorks2017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8-02-14):
我是按照安装教程进行安装的,在安装setup过程中出现“前一个安装中的windows重启操作正在等待处理,如果没有重启,可能会无法安装某些组件。。。。”,我重启后还是这样子,我点击确定继续安装,可是安装完后少重要的东西,软件不能用,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哪个大神给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将软件彻底卸载并清理注册表 重新安装试一下 再出现这个对话框时点击确定不要点取消
另外您说的安装完后少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B:
叫代理商找工程师给你安装吧,,,

网友C:
神了,你们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毛病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D:
弄不好的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我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把注册表里的solidworks都清理干净了还是安装不了。后来重新安装了系统,一切ok了。

网友E:
重新安装吧,我也遇到2017 SP0 安装时出问题,把出问题的部分勾选取消,然后重新下载字体安装,也不影响使用。等有更高级别的再重新安装吧。一般SP0都是试用版。

网友F:
你们安装2017的时候带flow simulatio了么?
我的是灰色的

昨天准备安装个2015,结果失败,2017还不好用了,现在重做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软件彻底卸载并清理注册表 重新安装试一下 再出现这个对话框时点击确定不要点取消
另外您说的安装完后少 ...

点击确定后,安装过程几分钟就完成了,没有主体部分,就是压根没有SOLIDWORKS启动快捷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代理商找工程师给你安装吧,,,

现在用的都是破解版的,也有代理商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了,你们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毛病是怎么出来的

确实很神奇,等我解决了就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不好的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我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把注册表里的solidworks都清理干净了还是安装不了。后来 ...

电脑上装了好多软件,安装系统太麻烦了,如果重装系统真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后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安装2017的时候带flow simulatio了么?
我的是灰色的

看来我也只能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吧,我也遇到2017 SP0 安装时出问题,把出问题的部分勾选取消,然后重新下载字体安装,也不影响使 ...

我的是装好之后压根就没有图标,就几个没有用的

网友:
我win7 安装的sw2016sp5 非常完美的呦
sw2017 2018 我还是等等吧 等sp5出来再说

网友:
对,每次重装卸载要彻底,包括文件夹,注册表。

网友G:
楼主这情况之前我遇到过,你这个安装包不是破解版的,安装包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情况之前我遇到过,你这个安装包不是破解版的,安装包有问题。

我重新下了个安装包还是一样的,我想着准备重装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