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与轴销的区别

楼主(2018-02-14):
      请教各位大神,轴销与定位销的区别是什么呢?最好是理论方面的解释加上实际运用方面的距离,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提前谢过啦!
      2017年最后一天上班,公司都没多少人啦,哈哈哈哈哈,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功能上不一样吧,使用位置不一样,精度要根据用途确定,没必要纠结这些零件名字,该用啥就用啥

网友A:
可能销轴用于铰链机构比较多一点,比如合页轴,定位销用于导向或限位多一点;
我也是今天上午还在上班,祝像你我这么敬业的兄弟都事业有成,新年快乐!

网友B:
我大致这么理解的,一个圆柱体,绕着转的叫做"轴",插入的叫做“销”。依机械设计手册为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限制两平面位移的叫定位销,主要以锥销为主。限制轴孔位移包括相互转动的叫轴销,轴销的种类就比较多,强度和要求不同用的抽销也不同。

网友:
销轴的中心词是“轴”,强调的是转动
定位销的中心词是“销”,强调的是限位

网友:
还有公差的区别,轴是h11,销是m6

网友:
首先,语文得好!

网友:
还有一个区别是:直径公差轴是h11;销是m6。昨天发过怎么没有通过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好像这个作图时要记住的就不用查手册了吧!

网友:
应该是差不多,就是看使用情况!

网友:
一个连接一个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上不一样吧,使用位置不一样,精度要根据用途确定,没必要纠结这些零件名字,该用啥就用啥

好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销轴用于铰链机构比较多一点,比如合页轴,定位销用于导向或限位多一点;
我也是今天上午还在上班,祝 ...

嗯嗯,谢啦!加油,兄弟!祝事业有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致这么理解的,一个圆柱体,绕着转的叫做"轴",插入的叫做“销”。依机械设计手册为准。

嗯,明白了,这些其实都接触过,就是学名不是很理解,你这样一说豁然开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限制两平面位移的叫定位销,主要以锥销为主。限制轴孔位移包括相互转动的叫轴销,轴销的种类就比 ...

嗯嗯,明白啦,解释的很到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