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圈轴承的轴,轴颈表面硬度要求及轴零件材料如何选择

楼主(2018-02-14):
最近的设计中的一个问题,由于尺寸限制只能选择无内圈轴承。有问题请教大家:轴承位硬度要求及轴零件材料的选择。我简单查一下:轴承的内圈采用轴承钢硬度为HRC58~62,主要是为保证钢球/滚柱与轴承内圈的接触强度与疲劳。
按这样来做的话,轴颈表面硬度HRC58~62,材料与热处理的代价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各位老司机,请问这弹簧卡子怎么弄下来,太紧了,我拿钉子搐着卡子两端的圆孔、拿小改锥翘就是奈何不了它,还给它弄了下机油,以前遇到的小卡子都能用蛮力搞定,可这回不行了,请大虾给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
想问楼主哪家的无内圈轴承好,采购回来是什么状态,珠子和外圈是否在一起?

补充内容 (2018-2-22 01:09):
滚针轴承可以考虑下

网友:
厂家的样本上应该是有推荐参数的吧,照做就好了

网友A:
这种轴承之前用过一次,当时也研究了一番,按机设计手册里面的材料,外面买不到,后来我直接用SKD11的材料,真空淬火硬度58度,用了一年也没见出什么问题。

网友B:
直接买镀铬硬轴?

我太长干这事儿了。

网友(点评):
镀铬层会起皮

网友(点评):
你说的确信是镀铬硬轴?我现在长期出差的地方,不知从哪儿拉来的货,质量很差,可也不至于起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承之前用过一次,当时也研究了一番,按机设计手册里面的材料,外面买不到,后来我直接用SKD11的材料 ...

无内圈轴承用的哪个品牌,是否带保持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镀铬硬轴?

我太长干这事儿了。

无内圈轴承用的哪个品牌,是否带保持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内圈轴承用的哪个品牌,是否带保持架

我用的都是五金街随意牌和淘宝随意牌的。

首先,我的设计中,不会出现因为空间限制而使用这种轴承的情况。

其次,轴承安装位的加工精度、轴承的安装操作,都是自己完成保证的,用着也心里踏实。

我也只在每分钟100转以下的轻载上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内圈轴承用的哪个品牌,是否带保持架

IKO日本,有保持架,产品手册上有你需要的。

网友:
辊颈硬度和淬火深度要求基本上要达到原轴承内圈滚道要求。无内圈滚针轴承和无内圈的四列圆柱滚子轴承都用过,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辊颈使用一段时间后会疲劳剥落,时间长短视辊颈材料,热处理要求,载荷和润滑条件决定。

网友(2018-09-22):
不清楚等大佬来解答

网友(2019-12-15):
轴的硬度必须高于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