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挡圈弄不下来,老司机帮帮忙

楼主(2018-02-14):
各位老司机,请问这弹簧卡子怎么弄下来,太紧了,我拿钉子搐着卡子两端的圆孔、拿小改锥翘就是奈何不了它,还给它弄了下机油,以前遇到的小卡子都能用蛮力搞定,可这回不行了,请大虾给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专用卡簧钳子可以拆下。

网友:
锈死了,喷一些松动剂能动了就好卸。

网友:
弃旧迎新!新春快乐!

网友(点评):
点上点油浸入,然后拿大一点的东西敲敲看能不能转动,小改锥不行,最后拿适合的卡钳拿下。

网友:
别无他法,狠狠的砸吧  我前天才拆下一个锈蚀到没法正常拆卸的卡环。

网友:
硬拆吧
简单粗暴,直接有效
旺,旺,旺旺旺

网友(点评):
厉害,新年祝福都上了

网友:
用油润一下,只能强拆了。

网友:
我的习惯,不仅这个卡簧,包括不爱出来的螺丝,也都是:

你敢不出来,我让你再进去。往里捶你(可别往死里锤),怕了吧。松了吧。

可,,,照片里,这卡簧好像已经被谁蛮干折腾成独眼龙了吧。。。

机油?二十来块钱的WD40,好用多了。

卡簧钳伺候纹丝不动?还使蛮劲儿?可怜的卡簧钳,多少钱买的?

我就爱偷懒爱抽烟。使使劲儿,敢不动?别急啊。。。往里敲敲,喷点WD40,抽根烟,再敲敲,再喷点,再抽根烟,老实了吧。

另外,卡簧钳,大家喜欢怎么用?

有没有印象,大点的卡簧打开一点一脱离挡圈槽就乱扭,看着很闹心?

我的习惯是:只要挡圈离轴端很近,那一定是钳子的交叉轴那里在轴端面上面(就是盖着轴端起卡簧),起的时候,后手降低,前段翘起。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