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保温杯如何拆解?

楼主(2018-02-20):
  先祝大家新春快乐、来年发财哈。最近准备把保温杯内部拆下来清洗一下,却发现只能拆解成几个大的部分,无法拆解成单个零件。我付了截图,请了解保温杯结构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一般都有卡扣限位,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
这里位置,你用酸性东西泡一下,就干净了。

网友:
橡胶圈可以拉下来,拉的时候注意别拉裂。可以买个爆炸盐(某宝上有),把保温杯放入热水中,再倒点爆炸盐,泡几分钟,干干净净。

网友(点评):
爆炸盐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有卡扣限位,需要专用工具

Thank you!

网友:
想想我的保温杯1年多没洗了

网友(2021-01-29):
还有这些东西来清洗,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