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们,有做过的没,帮忙出出主意,多谢啦

楼主(2018-02-21):
现做一台设备,里面有一个工序是分拨垫的,分开后由机械手抓开,,
如下波垫,厚度为0.3mm,内径14.5mm  外径21mm  不是一个平面,是歪曲的,但四个高点是同高的,,
现有的方法是 用的永磁体 磁分的,,
但问题来了,, 磁分的波垫 不均匀,由于波垫比较薄,机械手一抓容易抓两个,
磁分的波垫基本上是靠在一起的,并不理想, 但用的三抓,如果成上面大小面小,成锥度型抓起,可行,但不理想,,经常抓不起来,抓起来也容易掉,,此方案修改过很多次,都不很理想,,

网友:
在波形垫的3个最低点设计3个真空吸盘,计算并控制好真空吸力,(保证一次只吸住一个波形垫),不至于自己不足波形垫掉落。

网友A:
干嘛不用个机构单独推开,然后磁铁吸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个机构单独推开,然后磁铁吸走?

这也是个办法。用机构推开怎么保证每次只推开一个一个的?我也考虑这样是否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个机构单独推开,然后磁铁吸走?

你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分料分不开,现在想的是用一根轴串起来,但是数量太多,就不好保证波垫的圆周方向(波峰与波谷),这样用机构推或者真空吸都不好操作,比较头疼

网友B:
这个波形垫,材质应该是弹簧钢,弹性很好,估计楼主放在轴承下面的吧。
我们做过,先用振动盘震,前面再加一个检测就可以了。这个的难点在与振动盘厂家的功力是否能达到。
不知道楼主做的设备是整条线还是单机

网友:
建议采用海绵真空吸盘,不管零部件是什么形状,都能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垫,材质应该是弹簧钢,弹性很好,估计楼主放在轴承下面的吧。
我们做过,先用振动盘震,前面再加 ...

我们是做整线的,能否留个联系方式,你们原来做的设备运行怎么样,稳定不,用的哪一家振动料盘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垫,材质应该是弹簧钢,弹性很好,估计楼主放在轴承下面的吧。
我们做过,先用振动盘震,前面再加 ...

波垫信息:波垫厚度0.15,来料状态袋装,干燥无油,材质65Mn。附件图片是波垫图纸。
这个是产线上配套用的,你确认下跟你之前做过的项目是否类似?另外能否提供下振动盘厂家的联系方式,尽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垫信息:波垫厚度0.15,来料状态袋装,干燥无油,材质65Mn。附件图片是波垫图纸。
这个是产线上配套用 ...

明天帮你问下

网友:
无油不粘还好

楼主:
哥们,现在什么情况,联系方式能搞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