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装配问题

楼主(2018-02-22):
用SW设计了二个零件,按示意图装配,滚轮圆弧部分要与退刀槽圆弧部分相切,但装配不起来,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么装配?

楼主:
好象附件发不了嘛

网友:
这种只是理论上的相切,实际中退刀圆弧要比滚轮半径大一些才能相切。

网友:
先平面与平面间角度约束,然后两个圆弧中心间距离约束,好像应该行了

网友:
做辅助点、辅助线和辅助面,使的辅助点与圆弧的边线重合,辅助面与辅助面重合。用圆弧面相切配合不了

网友:
在滚轮截面上显示草图,做出相互垂直的OA和OB的辅助线段,然后让A和B点分别与退刀槽的圆弧边线重合;再让纸面的滚轮面与退刀槽的辅助面重合即可。不太描述这个过程,不知楼主能看明白不?也许我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由于不好描述清楚滚轮与退刀槽的配合过程,我做了一个球与圆弧面的配合的实体文件,你自己琢磨下配合关系。软件为solidworks2013

网友:
圆弧处软件装配捕捉不到,确实不好装配得,建议在两个装配得位置做一个辅助装配得基准,比如,用草图作一个圆和一条线,来方便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