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可变形部件总是不对?

楼主(2018-02-22):
连接内容是源文件
https://pan.baidu.com/s/1c3EG6sS

1.
2.

3.

装配上后变形严重!

网友A:
楼主得扫略截面是如何草绘得,草绘基准面是如何创建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得扫略截面是如何草绘得,草绘基准面是如何创建得?

插入草图,直接绘在基准坐标系上的。

跟着唐康林教程做的,肯定有哪个步骤做的不对。

网友B:
在装配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装配中试试。

就是装配中做的。

网友B:
你在仔细看看教程,我说的在装配中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仔细看看教程,我说的在装配中就明白了。

果然如大侠所言,装配里可以。
但新问题来了,为啥不按我画的路径走呢?

网友:
选点或路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