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供应聚氨酯的供应商

楼主(2018-02-22):
想找一下生产聚氨酯的供应商,希望能生产特定硬度范围内的聚氨酯,并且保证足够的寿命,以及它的硬度和寿命受温度变化影响小。硬度需要生产几种不同的我们测试使用,分别在50~60,60~70,70~80的。希望有路子的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做这个挺多的吧,

网友:
聚氨酯的硬度表征为邵氏(shore)硬度,分两种:A型和D型。A型用于硬度比较低的材料,D型用于硬度比较高的材料。硬度超过97A以上一般建议用邵氏D表达。邵氏D也能体现硬材料的耐刺穿性。聚氨酯硬度范围为从小于0A到90D的范围,可以是比果冻还要软的柔胶,也可以是像石头一样硬的材料。市面上聚氨酯硬度一般在80A比较常见,比如聚氨酯胶棒。

网友B:
聚氨酯加工是不是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氨酯加工是不是不好加工?

是的,硬一点还能用机加工,但是不要期望精度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挺多的吧,

之前找了两家,但是硬度要么调的不对,要么就是就是在成型后里面含有太多的气泡了。。。因为目前我们的产品还是在验证阶段,所以需要供应商配合,有可能开模只是做几件样品,但是时间有时候会比较急。。。所以才难找呢

网友:
扬中宏辉橡胶有限公司  13605299910  可以去问一问

网友:
你家的塑料有毛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找了两家,但是硬度要么调的不对,要么就是就是在成型后里面含有太多的气泡了。。。因为目前我们的产 ...

您这个是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啊?是用他的摩擦力?这个硬度应该可以做到±2度,气泡是可以杜绝的

网友C:
您是哪里啊,我们也做聚氨酯。模具我们也是自己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是用在什么产品上面的啊?是用他的摩擦力?这个硬度应该可以做到±2度,气泡是可以杜绝的

主要是利用它的弹性,不是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哪里啊,我们也做聚氨酯。模具我们也是自己生产的。

我是南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南京的

大概是个什么类型的产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