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脂(黄油)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8-02-22):
请问哪位大侠告诉我一般锂基润滑脂的使用寿命是多长时间?

网友:
使用寿命跟使用工况也有关系。比如,温度,使用环境比较脏都会影响寿命。

楼主:
@晓昀你好!使用工况:温度0℃~30℃,环境清洁。

网友:
影响润滑脂使用寿命主要因素是润滑脂本身做工工艺和工作环境的影响。
润滑脂的做工工艺不同也会使润滑脂寿命边长或减短。
工作环境的温度,温度越高润滑脂被氧化越快没升高10℃氧化速度大约增加1.5-2倍,没增加10-15°润滑脂减少一半寿命。
运转速度和运载负荷都影响着润滑脂的使用寿命。

网友:
锂基润滑脂是由脂肪酸锂皂稠化矿物润滑油并加入抗氧剂和极压剂制得的抗极压型润滑脂,使用工作温度在-20~120℃温度的高负荷机械设备轴承及齿轮的润滑,也可以用于集中润滑系统。

楼主:
那么,在我所使用的条件下,一般1#锂基润滑脂,使用寿命多长时间(几年)?

网友(2019-09-19):
引用 楼主:
那么,在我所使用的条件下,一般1#锂基润滑脂,使用寿命多长时间(几年)?

怎么不一次把问题都写完或者问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