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排线器,纯机械结构实现来回运转

楼主(2018-02-22):
原理大抵上类似于丝杆上的螺帽,像平时大家看到的电线电缆都是一卷卷的,就是利用这个机械来包装成型的

楼主:
上传的是动图,论坛上有点卡卡的不好意思。

网友:
分切机收废边也是这个机构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太高了,所以会有卡的情况发生
移动的距离通过行程开关来控制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太高了,所以会有卡的情况发生
移动的距离通过行程开关来控制的吧

硬限位,里面没任何电气部分,就一根光杆传递动力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无牙螺杆的方式? 改变轴承角度换向?
这个换向方式很不错,如果是惯量比较的物体会不会过冲。  能不能移植到线切割上面去,提高换向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限位,里面没任何电气部分,就一根光杆传递动力

对的,大虾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无牙螺杆的方式? 改变轴承角度换向?
这个换向方式很不错,如果是惯量比较的物体会不会过冲。  ...

大侠好!您的夜尽天明一直在追!很佩服您的韧劲和钻研精神。
改变轴承角度换向?   排线器是通过改变轴承角度来换向的

如果是惯量比较的物体会不会过冲?     正常最大可以带42KG的物体
能不能移植到线切割上面去,提高换向的速度     没有接触过线切割,但是排线器的精度不好控制,如果是大量且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倒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如果对这种产品感兴趣或者想需求产品说明书的,可以加小弟的微信:18013592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