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怎么密封

楼主(2018-02-22):
如图,电机轴穿过烘箱与烘箱内风机连接,现电机轴处往外漏气,含有少量三氯乙烯,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密封吗,电机与烘箱壁间隔只有四五公分

楼主:

如图,电机轴穿过烘箱与烘箱内风机连接,现电机轴处往外漏气,含有少量三氯乙烯,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密封吗,电机与烘箱壁间隔只有四五公分,

网友:
LZ必须采取这种方式吗?

网友A:
得看具体结构
不过是否考虑把驱动部件(电机)放入烘箱内部,电机能否适应烘箱内环境。能否考虑采用别的驱动,风机就是旋转吧。可以考虑隔空传力,比如,磁力,不清楚烘箱壁什么材料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轴径和转速。密封和这些有关。还有是否有压力差。

网友B:
电机安装的位置精度要很高,并且保证各个零件的装配公差

网友C:
风机在烘箱内就是悬臂结构?你应该在电机和风机之间加一根过渡轴,这样再想办法应该就简单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气缸密封处的结构和密封元件,毕竟都是防漏气的

网友D:
双骨架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具体结构
不过是否考虑把驱动部件(电机)放入烘箱内部,电机能否适应烘箱内环境。能否考虑采用别的驱 ...

烘箱内温度在100℃左右,电机放里面肯定不行;只能在现有结构上进行改进;离心通风机,作用是在烘箱内形成循环风。

电机轴伸到烘箱内,烘箱壁的轴孔比轴肯定稍大,这样旋转的时候才不会摩擦接触到烘箱壁;

现在就是缝隙处往外漏气,没好的方法对那里进行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机在烘箱内就是悬臂结构?你应该在电机和风机之间加一根过渡轴,这样再想办法应该就简单了

不是悬臂,有底座支撑的,电机轴伸到烘箱内再通过联轴器与风机连接。现在就是烘箱壁上的轴孔与电机轴有缝隙,应该就是得有缝隙吧,不然轴旋转会存在摩擦;
这个缝隙怎么密封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骨架油封

谢谢回复,我去试着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安装的位置精度要很高,并且保证各个零件的装配公差

实际上,现在这种结构形式,烘箱壁的轴孔与电机轴之间肯定要存在缝隙的吧

这个缝隙有什么好的办法密封吗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悬臂,有底座支撑的,电机轴伸到烘箱内再通过联轴器与风机连接。现在就是烘箱壁上的轴孔与电机轴有缝 ...

很多行业都是传动轴需要密封的,我没去细究过,比如,抽水机,柴油发动机,各种水冷却,油加热,各种旋转接头

网友:
考虑机械密封

网友:
之前看过一个有关潜水电机防水密封的资料,发给楼主看下,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
http://www.docin.com/p-1154826781.html

网友:
5mm厚聚四氟乙烯板,做一个圆环,
加工内孔与轴配合留较小间隙,
割开圆环可套在轴上,
想办法把聚四氟乙烯板固定在烘箱壁上

网友:
要达到怎样的密封效果,风机和电机必须是这样设计?实在不行考虑一下做个迷宫,外部气压大于内部气压就跑不出来了

网友:
取决于工况,机械密封肯定不行,占用空间大,价格稍贵。最合理的还是加个骨架油封。

网友:
有密封轴承

网友:
电机与烘箱连接的刚性不够,电机轴相对于烘箱有跳动,所以密封的前提是传动轴必须固定在烘箱壁上,加固烘箱壁装过渡轴,再考虑啥油封啥轴承

网友:
在烘箱内侧轴上装一圆盘,在盘片上焊几条辐状筋条(靠箱壁侧).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气体就不会外流了.

网友:
给烤箱上套个套,里面嵌入轴承、密封圈固定上,主要看下空间够不够,不够可不可以加长轴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碳化硅轴承进行密封,不行的话看看梳齿密封能不能行!

网友:
考虑一下机械密封

网友(2018-03-29):
油性盘根呢

网友(2022-04-16):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