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润滑的油量确定

楼主(2018-02-22):
在一个密闭的滚动轴承(齿轮)腔体内,其中有旋转轴伸出腔体外,腔体与旋转轴之间密封用骨架油封。滚动轴承(齿轮)用润滑油润滑,旋转轴的转速≤200r/min,那么为了防止旋转工作时腔体内油温升高产生较大内压力损坏油封,腔体内应该加多少润滑油?

网友:
设计箱体内的润滑油量是有讲究的,一般按这样的原则确定:
1.齿轮浸入油中的深度应为1~2 个齿高;蜗杆则以不超过牙高为宜。速度较高时,还应适当减少浸油深度。当圆周速度吸V <1m /s的低速齿轮,浸油深度可达到1/6~1/3的齿轮半径。

2.多级变速箱,应使各级齿轮的浸油深度接近于相等。
机械设计手册里也有润滑油量的计算。

网友:
油池浸浴法是以齿轮箱作为油箱,使齿轮浸入油内一定深度,靠齿轮旋转时油的飞溅来满足减速箱内各润滑点的润滑。使用油浴润滑齿轮的圆周速度不能太高,速度高了,一方面会增大搅拌的功率损失,另一方面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会造成齿面的润滑不足。
喷油润滑一般采用循环压力给油方法,因为它兼备润滑和冷却的作用,所以适用于圆周速度高,功 率大的齿轮传动。
https://wenku.baidu.com/view/fa96328ccc22bcd126ff0c7a.html

楼主:
我所说的密闭腔体旋转轴轴线为竖直方向,腔体内只有滚动轴承,没有齿轮,而且不能安装排气装置,是低速(旋转轴的转速≤200r/min)、重载(80~100吨)、外部环境温度为0~30℃的工作状态,大家说润滑油量怎样控制(或者说如果加满润滑油是1升,我应该加多少)?

网友:
为什么不能加排气装置?

是不是 推力球轴承 ?

改脂润滑不行吗?

楼主:
这个设备体积较小,总体外径200,长度650。而且在地下泥浆环境下工作。用的是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结构改一下,让压力卸在别的地方

楼主:
你好!结构改不了。

楼主:
密闭腔体旋转轴轴线为竖直方向,腔体内只有滚动轴承,没有齿轮,而且不能安装排气装置,是低速(旋转轴的转速≤200r/min)、重载(80~100吨)、外部环境温度为0~30℃的工作状态,大家说润滑油量怎样控制(或者说如果加满润滑油是1升,我应该加多少)?

楼主:
有哪位大侠指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