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游隙的调整

楼主(2018-02-23):
        现在正在将一辆工程车制动形式由干式制动改为湿式制动,湿式制动轮毂中用到一对圆锥滚子轴承,车间师傅在调整轴承游隙的时候,都是凭手上的感觉,想问一下,这对圆锥滚子轴承的轴承游隙该如何调整

网友:
轴向游隙还是径向游隙?

跟安装尺寸,定位尺寸有关,有办法调整?

网友:
凭感觉每台都不一样啊, 这种轴承有一个游隙的推荐范围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游隙的调整有一定的规则。
1、采用较紧配合,内外圈温差较大、需要降低摩擦力矩及深沟球调心滚子轴承承受较大轴向负荷或需改善调心性能的场合,宜采用大游隙组。

      2、当旋转精度要求较高或需严格限制轴向位移时,宜采用小游隙组。

调心滚子轴承有游隙表可查,也可以计算。

网友:
如果这个需要调整游隙是不是需要加配磨环啊?

网友:
游隙大小要根据你选择的轴承大小和机构要求的传动精度选定游隙组别确定;至于调整方法可以用压紧回松的办法实现;选用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和背靠背都可以。

网友:
通常向心轴承选择最适宜的工作游隙值就是轴承游隙标准中所规定的基本组游隙值。基本组游隙值适用于一般条件,应该优先选用。对于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向心轴承不能采用基本组游隙时,可选用辅助组游隙值。如深沟球轴承的第3、4、5组游隙值,适用于轴承与轴和外壳孔采用比正常配合更紧的过盈配合或轴承内圈与外圈工作温差较大的机械部件中。在轴中心与外壳孔中心线倾斜度较大,和为了增加其承受轴向负荷能力,提高轴承极限转速,以及降低轴承摩擦阻力等工况条件下,亦可采用第3、4、5组游隙值。对于要求旋转精密或限制轴向游动的轴,一般采用第2组游隙值(小游隙值)的轴承,必要时还给予一定的预加负荷"预紧",以提高轴的刚性。

网友(2018-04-06):
有些滚动轴承不能调整游隙,更不能拆卸,这些轴承有六种型号,即0000型至5000型;有些滚动轴承可以调整游隙,但不能拆卸,有6000型(角接触轴承)及内圈锥孔的1000型、2000型和3000型滚动轴承,这些类型滚动轴承的安装游隙,经调整后将比原始游隙更小;另外,有些轴承可以拆卸,更可以调整游隙,有7000型(圆锥滚子轴承)、8000型(推力球轴承)和9000型(推力滚子轴承)三种,这三种轴承不存在原始游隙;6000型和7000型滚动轴承,径向游隙被调小,轴向游隙也随之变小,反之亦然,而8000型和9000型滚动轴承,只有轴向游隙有实际意义。
合适的安装游隙有助于滚动轴承的正常工作。游隙过小,滚动轴承温度升高,无法正常工作,以至滚动体卡死;游隙过大,设备振动大,滚动轴承噪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