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化液FC-40与橡胶垫是否互溶

楼主(2018-02-23):
大家新年好,请教一个问题板式换热器内部为氟化液FC-40,管道接口部分有法兰,密封垫为橡胶垫,是否腐蚀橡胶垫达不到密封效果。百度一下也没我查出个所以然。不知道有没有接触过氟化液FC-40社友科普一下。

网友A:
全氟材料正常情况下不与任何橡胶发生反应

网友:
氟化液有以下特性:卓越的热稳定性和抗氧化性, 无胶质和积碳产生;不燃性(即使在100%的液态或气态氧中也不会燃烧)、抗辐射(耐辐射剂量107拉德)、低蒸发损失;耐绝大多数有机溶剂、耐酸碱等强腐蚀性化学介质等等。你可以这样,把它加热到200摄氏度,应该就会有所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氟材料正常情况下不与任何橡胶发生反应

管道连接中有这种卡箍材质是橡胶,量少厂家不给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