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GV取放料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8-02-23):
请问一般情况下AGV取放料是多长时间?中小批量的情况下
谢谢!

网友:
不管是辊筒还是背负式时间占运输时间都很短,印象如此,没有测过

网友:
看距离长短吧,做过的几辆AGV车时间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根据你的设计来调整

网友:
没法有确切的时间,都是现调整

网友:
这个都可以根据生产效率设定的,AGV无人搬运车智能性很高,无论什么工况都能适应。

网友:
是指完成一次动作要用的时间么?完一次取放料的时间和AGV速度 路程 停靠时间及搭载取放平台(流水线对接式、多轴机器手等)的CT有关吧。

网友:
看看尺寸图吧

网友(2018-08-15):
取放时间可以跟据需要来调整的